请教大佬们,ADC0808如何提高采样频率?

楼主(2021-10-19):
(无正文)

网友A:
上限是每秒采样10000次,提高CLK脚的频率可提高采样频率,最高1280khz。

网友B:
这个芯片的采样频率在500kHz-600kHz了。要是不够,可更换更高频率的。当然,就本芯片而言,肯定是提高CLK的时钟频率来进行提高采样频率,但是(CLK):时钟脉冲输入端。要求时钟频率不高于64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