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板子,接上电源,电源适配器上的绿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21-10-19):
一共做了六块一模一样的,其他五块没什么问题。有一块一接上电源,插在拖线板上的电源适配器的指示灯就会一闪一闪的,有没有大神说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我真的有心排查 无从下手。

网友A:
剥开线来用万用表看看电流正不正常

网友B:
具体请提供下原理图、PCB设计图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请提供下原理图、PCB设计图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

就是很简单的12V转5V转3.3的电路,外加usb接口电路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剥开线来用万用表看看电流正不正常

是焊接的那种板子 不好剥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很简单的12V转5V转3.3的电路,外加usb接口电路啥的

一闪一闪的可能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C:
电源过流发生保护了。板子短路了。

网友D:
这类故障常见原因:元件装错、装反,焊盘之间搭锡,元件损坏,电路板加工缺陷导致搭线断线,过孔不通等等。设法测整机电流与正常板子比较,手摸可疑元件温度是否异常。一般自己设计的PCB还是比较好查的。

网友E:
你要先知道,电源适配器指示灯一闪一闪代表什么意思,才能分析原因。不同的电源适配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定义完全不一样,有的是短路提示,有的是过载提示,有的还根据闪多少下,有不同的定义。这个不搞明白,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先知道,电源适配器指示灯一闪一闪代表什么意思,才能分析原因。不同的电源适配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定义 ...

谢谢 我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闪一闪的可能是哪里有短路

谢谢 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过流发生保护了。板子短路了。

谢谢!

网友F:
板子有局部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