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EEPROM读出保存的变量部都是255

楼主(2021-10-19):
      共6个变量,前面4个数据类型unsigned char的变量都能正常读出,说明寄存器设置应该没有问题,但1个数据类型unsigned int和一个unsigned long的变量写入任何数值,读出都是255 是不是因为这两个变量占用4个字节,应该分4次写入,然后4次读出在组合处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程序应该怎么改写。

/**********************************
描  述:写数据到EEPROM保存
功  能: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u32 addr, u32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
描  述:读取EEPROM数据
功  能: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u8 IapReadByte(u32 addr)
{
    u32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描  述:保存关机前已设置参数
功  能:写入数据到EEPROM
**********************************/
void EEPROM_Data()
{
                IapEraseSector(0);         //ISP/IAP/EEPROM扇区擦除
                IapProgramByte(0,mc1);     //扇区0,数据类型unsigned char 变量范围0-25
                IapProgramByte(1,mc_jg);   //扇区1,数据类型unsigned char 变量范围0-10
                IapProgramByte(2,mc2);     //扇区2,数据类型unsigned char 变量范围0-25
                IapProgramByte(3,zd_cf);   //扇区3,数据类型unsigned char 变量范围0-10
                IapProgramByte(4,MOS_JS);  //扇区4-7,数据类型unsigned int 变量范围0-99999
                IapProgramByte(8,MCU_V);   //扇区8-11,数据类型unsigned long 变量范围0-1500
}

/**********************************
描  述:读取EEPROM
功  能:读取上次关机前设置的数据
**********************************/
void EEPROM_init()
{
    mc1=IapReadByte(0);    //扇区0,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mc_jg=IapReadByte(1);  //扇区1,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mc2=IapReadByte(2);    //扇区2,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zd_cf=IapReadByte(3);  //扇区3,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MOS_JS=IapReadByte(4); //扇区4-7,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四字节
    MCU_V=IapReadByte(8);  //扇区8-11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四字节
}

网友A:
unsigned char *p;
*p=&(unsigned char)MOS_JS; //扇区4-7,数据类型unsigned int 变量范围0-99999
IapProgramByte(4,*p++);
IapProgramByte(4,*p++);
IapProgramByte(4,*p++);
IapProgramByte(4,*p++);

网友B:
读出255证明没有写成功

网友C:
Eeprom 读写都只能单字节。

你要对 LONG 读写的话要如下这样做子函数

void IapProgramLong(u16 addr, u32 dat)
{
    u8  i;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addr+=3;
    for(i=0;i<4;i++)
    {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dat >>=8;
    addr--;
    }
}

u32 IapReadLong(u16 addr)
{
    u8  i;
    u32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for(i=0;i<4;i++)
    {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dat <<=8;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addr++;
    }
    return dat;                     //返回
}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读写错误  用的是12c5a60s2  第一个数据读写正确  第二个数据就错误  不管怎么换地址和给读出写入加延时都没用  换个新的单片机也没用  然后我就放弃了

网友E:
EEPROM只能逐个字节写读,unsigned int和unsigned long型数据要按字节分解后写入,读取后再合并使用。
//共6个变量,前面4个数据类型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a,b,c,d;
//1个数据类型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e;
//1个数据类型unsigned long
unsigned long f;

unsigned char dis_buf[10];//写入缓存
unsigned char dis_buf1[10];//读出缓存

        dis_buf[0]=a;
        dis_buf[1]=b;
        dis_buf[2]=c;
        dis_buf[3]=d;
        dis_buf[4]=e>>8;
        dis_buf[5]=e;
        dis_buf[6]=f>>24;
        dis_buf[7]=f>>16;
        dis_buf[8]=f>>8;
        dis_buf[9]=f;

        IapEraseSector(0x0000);//擦除EEPROM扇区中的数据
        for(i=0;i<10;i++)
        {
                IapProgramByte(0x0000+i,dis_buf[i ]);//重新写入数据
        }
        for(i=0;i<10;i++)
        {
                dis_buf1[i ]=IapReadByte(0x0000+i);//读取EEPROM中数据保存在dis_buf1
        }

以下是多字节读写的示例
//使用芯片 IAP15W4K58S4 测试EEPROM多字节读写,串口发送数据。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数据
//----------宏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宏定义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define     URMD    1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CPU的等待时间******************/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3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if SYSCLK<24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1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4           //if SYSCLK<6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5           //if SYSCLK<3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6           //if SYSCLK<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7           //if SYSCLK<1MHz

sbit key=P3^4;                                                                //按键1端口定义
uchar table1[12]={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
uchar table2[12];                                        //读取EEPROM数据缓存
uchar a=0;
/*********************子函数声明********************/
void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读取一个字节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扇区擦除
void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void SendData(uchar dat);                                                //发送串口数据
void keyscan();
void delayms(uint k);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j;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while(1)
        {
                keyscan();                                //按键程序
                if(a==1)
                {
                        for(j=0;j<12;j++)
                        {
                                SendData(table2[j]);//串口发送
                        }
                        a=0;
                }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uchar i;                                                //临时变量
        if(key==0)
        {
                delayms(20);
                if(key==0)
                {
                        IapEraseSector(0x0000);//擦除EEPROM扇区中的数据
                        for(i=0;i<12;i++)
                        {
                                IapProgramByte(0x0000+i,table1[i]);//重新写入数据
                        }
                        for(i=0;i<12;i++)
                        {
                                table2[i]=IapReadByte(0x0000+i);//读取EEPROM中数据保存在table2
                        }
                        while(!key)//等待按键抬起
                        a=1;
                }
        }
}
/*----------------------------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
ISP/IAP/EEPROM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
初始化串口 晶振18.432MHz 波特率115200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if URMD == 0
        T2L = 0xd8;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0xff;                 //115200 bps(65536-18432000/4/115200)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lif URMD == 1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0xd8;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1 = 0xff;                 //115200 bps(65536-18432000/4/115200)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lse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H1 = TL1 = 0xfb;           //115200 bps(256 - 18432000/32/115200)
        TR1 = 1;
#endif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
/*-------------------------------
  1ms延时子程序(11.0592MHz 12T)
-------------------------------*/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829;j>0;j--);
}

网友F:
0xff = 255.那是没写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prom 读写都只能单字节。

你要对 LONG 读写的话要如下这样做子函数

请问你这个程序,读写单字节和多字节变量通用吗,还是单字节用我原来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个程序,读写单字节和多字节变量通用吗,还是单字节用我原来的程序

不通用,单字节用你原来的。这个读出来就是4字节,写进去也是4字节。

网友G:
用示波器看一下时序,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的,根据数据手册调整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