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用51单片机角度融合怎么计算?

楼主(2021-10-19):
我把mpu6050的计算程序移植到51单片机上面,程序没有报错,却计算不出角度,烦请指导一下,或给出正确的计算函数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shor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声明一些需要使用的变量--//
uchar MPU6050_DATA[14];
int Gyro_x,Gyro_y,Gyro_z;
int Gyro_angle_x=0,Gyro_angle_y=0,Gyro_angle_z=0;
int Acc_x,Acc_y,Acc_z;
int Temp;

int                xdata g_x=0,g_y=0,g_z=0;                                        //陀螺仪矫正参数
float        xdata a_x=0,a_y=0;                                                        //角度矫正参数
float        data  AngleX=0,AngleY=0;                                        //四元数解算出的欧拉角
float        xdata Angle_gx=0,Angle_gy=0,Angle_gz=0;                //由角速度计算的角速率(角度制)
float        xdata Angle_ax=0,Angle_ay=0,Angle_az=0;                //由加速度计算的加速度(弧度制)
//****************************************
// 定义51单片机端口
//****************************************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1^1;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0;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CM_RS=P3^5;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3^6;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3^4;                //LCD1602命令端口

//****************************************
//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define        SlaveAddress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
//定义类型及变量
//****************************************
uchar dis[4];                                                        //显示数字(-511至512)的字符数组
int        dis_data;                                                //变量
//int        Temperature,Temp_h,Temp_l;        //温度及高低位数据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
//LCD相关函数
void  InitLcd();                                                                                                    //初始化lcd1602
void  lcd_printf(uchar *s,int temp_data);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LCD数据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LCD指令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L);        //显示字符串
//MPU6050操作函数
void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void  Delay5us();
void  I2C_Start();
void  I2C_Stop();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bit   I2C_RecvACK();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uchar I2C_RecvByte();
void  I2C_ReadPage();
void  I2C_WritePage();
void  display_ACCEL_x();
void  display_ACCEL_y();
void  display_ACCEL_z();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读取I2C数据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向I2C写入数据
void Delay2us(void)
{
        u8 i;
        i = 11;                // @24MHZ, 6 + 33 = 39T, 1.625us
        while (--i);
}
void Read_MPU6050(u8 *buf)
{
        u8        i;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ACCEL_XOUT_H);    //内部寄存器地址,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i=0; i<13; i++)
        {
                buf[i] = I2C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SDA = 0;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
                buf[i] = I2C_RecvByte();        //最后一个字节
                SDA = 1;                    //写非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I2C_Stop();                    //停止信号
}

//****************************************
//整数转字符串
//****************************************

void lcd_printf(uchar *s,int temp_data)
{
        if(temp_data<0)
        {
                temp_data=-temp_data;
                *s='-';
        }
        else *s=' ';
        *++s =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0x30;
}
//****************************************
//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LCD1602初始化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DisplayOneChar(0,0,'A');
        DisplayOneChar(0,1,'G');
}
//****************************************
//LCD1602写允许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LCD1602写入命令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LCD1602写入数据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LCD1602写入一个字符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LCD1602显示字符串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L)
{
        uchar ListLength=0;
        Y&=0x1;
        X&=0xF;
        while(L--)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I2C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Delay2us();                 //延时
        Delay2us();                 //延时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Delay2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2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
//**************************************
//I2C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
{
    Delay2us();                 //延时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2us();                 //延时
}
//**************************************
//I2C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I2C接收应答信号
//**************************************
bit I2C_RecvACK(void)
{
    SDA = 1;
        Delay2us();                 //延时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I2C_SendByte(u8 dat)
{
    u8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
    I2C_RecvACK();
}
//**************************************
//从I2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2C_RecvByte()
{
    u8 i;
    u8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
    return dat;
}
//**************************************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ingle_WriteI2C(u8 REG_Address,u8 REG_data)
{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I2C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I2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8 Single_ReadI2C(u8 REG_Address)
{
        u8 REG_data;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I2C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SDA = 1;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2us();                 //延时

        I2C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
{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Single_WriteI2C(SMPLRT_DIV, 0x07);
        Single_WriteI2C(CONFIG, 0x04);
        Single_WriteI2C(GYRO_CONFIG, 0x08);
        Single_WriteI2C(ACCEL_CONFIG, 0x08);
}
//**************************************
//合成数据
//**************************************
int GetData(uchar REG_Address)
{
        char H,L;
        H=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
        L=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1);
        return (H<<8)+L;   //合成数据
}
//**************************************
//在1602上显示10位数据
//**************************************
void Display10BitData(int value,uchar x,uchar y)
{
        value/=64;                                                        //转换为10位数据
        lcd_printf(dis, value);                        //转换数据显示
        DisplayListChar(x,y,dis,4);        //启始列,行,显示数组,显示长度
}
//*********************************************************************
//****************角度计算*********************************************
//*********************************************************************
#define        pi                3.14159265f
#define        Kp                0.8f
#define        Ki                0.001f
#define        halfT        0.004f

float idata q0=1,q1=0,q2=0,q3=0;
float idata exInt=0,eyInt=0,ezInt=0;

void IMU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
        float data norm;
        float idata vx, vy, vz;
        float idata ex, ey, ez;

        norm = sqrt(ax*ax + ay*ay + az*az);
        ax = ax / norm;
        ay = ay / norm;
        az = az / norm;

        vx = 2*(q1*q3 - q0*q2);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

        ex = (ay*vz - az*vy) ;
        ey = (az*vx - ax*vz) ;
        ez = (ax*vy - ay*vx) ;

        exInt = exInt + ex * Ki;
        eyInt = eyInt + ey * Ki;
        ezInt = ezInt + ez * Ki;

        gx = gx + Kp*ex + exInt;
        gy = gy + Kp*ey + eyInt;
        gz = gz + Kp*ez + ezInt;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 * halfT;
        q1 = q1 + ( q0*gx + q2*gz - q3*gy) * halfT;
        q2 = q2 + ( q0*gy - q1*gz + q3*gx) * halfT;
        q3 = q3 + ( q0*gz + q1*gy - q2*gx) * halfT;

        norm = sqrt(q0*q0 + q1*q1 + q2*q2 + q3*q3);
        q0 = q0 / norm;
        q1 = q1 / norm;
        q2 = q2 / norm;
        q3 = q3 / norm;

        AngleX = asin(2*(q0*q2 - q1*q3 )) * 57.2957795f;
        AngleY = asin(2*(q0*q1 + q2*q3 )) * 57.2957795f;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delay(500);                //上电延时
        InitLcd();                //液晶初始化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delay(150);

        while(1)
        {                   Read_MPU6050(MPU6050_DATA);
                Acc_x = MPU6050_DATA[0]<<8|MPU6050_DATA[1];
                Acc_y = MPU6050_DATA[2]<<8|MPU6050_DATA[3];
                Acc_z = MPU6050_DATA[4]<<8|MPU6050_DATA[5];
                Temp  = MPU6050_DATA[6]<<8|MPU6050_DATA[7];
                Gyro_x = MPU6050_DATA[8]<<8|MPU6050_DATA[9];
                Gyro_y = MPU6050_DATA[10]<<8|MPU6050_DATA[11];
                Gyro_z = MPU6050_DATA[12]<<8|MPU6050_DATA[13];

                Angle_ax = Acc_x/8192.0;
                Angle_ay = Acc_y/8192.0;
                Angle_az = Acc_z/8192.0;

                Angle_gx = Gyro_x/65.5;
                Angle_gy = Gyro_y/65.5;
                Angle_gz = Gyro_z/65.5;

                IMUupdate(Angle_gx*0.0174533f,Angle_gy*0.0174533f,Angle_gz*0.0174533f,Angle_ax,Angle_ay,Angle_az);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XOUT_H),2,0);        //显示X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YOUT_H),7,0);        //显示Y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ZOUT_H),12,0);        //显示Z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AngleX,2,1);        //显示俯仰角
                Display10BitData(AngleY,7,1);        //显示横滚角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ZOUT_H),12,1);        //未改,显示Z轴角速度
                delay(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