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单片机外部中断控制数码管增减时按键按下数码管会闪烁,各位大佬为什么?

楼主(2021-10-19):
#include <STC89C5xRC.H>
void Delay2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i = 52;
    while (--i);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int i, k=1, t, j, sum;

const unsigned char seg_code[] = {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void main(){
IT0 = 1;
EX0 = 1;
IT1 = 1;
EX1 = 1;
EA = 1;
while(1){
j=sum;
for(k=1;j>=10;k++){
j/=10;
}
t=sum;
for(i = 0;i < k;i++){
        P2 = i<<2;
        P0 = seg_code[t%10];
        Delay20us();
        P0 = 0x00;
        t/=10;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Delay10ms();
if(P32 == 0){
sum++;
if(sum>9999)sum=0;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Delay10ms();
if(P33 == 0){
sum--;
if(sum<0)sum=9999;
    }
}

网友A:
中断里面不应该放置 while,它会将main函数中的while打断,导致你的扫描中断

网友B:
按键后延时导致的吧

网友C:
外部中断里面不要放延时函数,程序响应外部中断的过程中无法刷新数码管。如果非得用延时,可以把数码管刷新放定时器中断里面,然后把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调高。

网友D:
无论是什么程序,至少开启一个定时器中断
按键消抖、流水灯、数码管动态扫描、延时任意毫秒什么的, 全部交给定时器中断去处理。

软件延时少用或不用

楼主:
谢谢各位,不过我还没学定时器,不过我改了一下,这样也能比较好的解决,等我学到了应该就可以看懂吧
void int0() interrupt 0{
if(P32 == 0)
Delay5ms();
if(P32 == 0){
sum++;
if(sum>9999)sum=0;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if(P33 == 0)
Delay5ms();
if(P33 == 0){
sum--;
if(sum<0)sum=9999;
        }
}

网友E:
只是按键增减显示数值
没必要用中断吧?
只不过是显示代码写的不好
长期占用系统资源
才不得不用中断来补救吧

推荐这种按键扫描代码:
void key_Proc()
{
        static unsigned char Delay_XD=0;
        if(P32 == 0 || P33 == 0)
        {
                if(Delay_XD<0xFF)Delay_XD++;
                if(Delay_XD==250)//按反应减少
                {
                        if(P32 == 0)
                        {
                                sum++;
                                if(sum>9999)sum=0;
                        }
                        if(P33 == 0)
                        {
                                sum--;
                                if(sum<0)sum=9999;
                        }
                }
        }
        else
        {
                Delay_XD = 0;
        }
}

关掉中断,把key_Proc();放到for(k=1;j>=10;k++){}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