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问题求教: __config() 总出错和MPLAB超期

楼主:
请教这个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2021-10-20):
使用什么平台mplab ide 还是mplab X
使用哪颗芯片?
使用什么编译器PICC还是xc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什么平台mplab ide 还是mplab X
使用哪颗芯片?
使用什么编译器PICC还是xc8?

MPLAB IDE V8.9; XC8 V1.31;16F877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