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学习单片机电子制作需要必备哪些工具、电子元器件、电子模块?

楼主(2021-10-20):
好几种单片机开发板及最小系统班都备的有,常规工具电烙铁焊锡丝洞洞板也早都有,不知道应该常备哪些电子元器件模块,有些东西想买也不知道买那些规格的。
还有经常看到示波仪,逻辑分析机等玩意也不知道是否常用,有没有必要备一个。

网友A:
首先区分一下是爱好者,还是专业。还得看经济情况。
逻辑分析仪便宜点的20-30多元,在好点的300-400多。还有在好的4000以上的直接带示波器的。
其它专业的还有高精度可调电源,电桥,信号发生器,还有3D打印机。
要是简单的爱好者,搞个30多块的逻辑分析仪,也玩得挺好。
模块不要急,慢慢的就攒一堆了。

网友B:
电子模块不着急买一大堆,你慢慢玩着,日积月累就能玩很多了。

网友C:
别一来啥都上,先从点灯开始找感觉。

网友D:
电烙铁是什么价位的? 还用什么洞洞板, 免费打板不香吗?

网友E:
单片机里用的元器件并不多,最常用的复位电路、晶振,STC的大部分单片机都省去了,再有就是I/O口用的一些光耦隔离,后级驱动MOS管,继电器等。

网友F:
单片机里用的元器件并不多,最常用的复位电路、晶振,STC的大部分单片机都省去了,再有就是I/O口用的一些光耦隔离,后级驱动MOS管,继电器等。

有条件可以准备仿真设备和一本专业书籍;根据电子制作的内容准备相应的元器件。

网友G:
一开始没必要买其它的,一个开发板就够了。先把开发板的例程都跑一遍,按自己的思路做修改,调试运行。就可以。其它模块等有感兴趣的项目再去买,不然买回来也是浪费。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对初学者用处不大。万用表应该有一个。

网友H:
要洞洞板,ic座,lcd1206,LCM12864,2.4寸TFT显示屏,搞到这些,够单片机玩好长一段时间了。

网友I:
先确认好逻辑,再编程设计,常用的开发板即可。

网友J:
一块学习板,一般的学习板都会配置常用的配件的
一本编程书,一台电脑,一个万用表,这就足够了
其它的,用到什么就到马云家去找,用不着不要买,电子元件容易氧化

网友K:
有更好,没有也能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烙铁是什么价位的? 还用什么洞洞板, 免费打板不香吗?

调温焊台,网上说建议说焊接温度200-300多度,实际上调到350度都不理想,焊出来发白不光亮圆润,调到400度还差不多。

网友L:
示波器倒是可以搞一个正点原子DS100

网友M:
单片机的编译器和仿真器以及下载器。数据手册。

网友N:
如果是新手的话建议从最基础的东西入手,学习单片机最主要的是编程和原理图的绘制,keil编程,proteus和烧录软件就必不可少,另外硬件的话电烙铁焊锡丝是必备的,51系列芯片,LED,液晶屏,数模转换模块,传感器都可以先买回来研究学习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调温焊台,网上说建议说焊接温度200-300多度,实际上调到350度都不理想,焊出来发白不光亮圆润,调到400 ...

电烙铁温度还要看焊锡类型和质量,没有一定温度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