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制作:混响(REVERB),延迟(DELAY),回声(ECHO),合唱(CHORUS)

楼主:
      PT2399是一枚非常便宜的IC,作为声音后期处理效果有限,只能产生简单的ECHO,DELAY效果,网上有人制作了用3-5枚组合起来的,能产生类似传统弹簧混响的效果,不过线路非常复杂,为了做出比较简单的混响器,我打算做几片各类型的PT2399的板子来组合实验,这是线路图:

这是有人设计的最简单PT2399线路图:

这是画好的PCB底板图:

    除了PT2399外,一段时间再也找不到价钱贵一些,但功能强一些的混响IC,最后才到一枚国外的专用IC:FV-1,功能特别强大,还能产生合唱效果,价钱贵到离谱,又不随便卖给你,还好某一个宝有卖,花掉160人民币买到一枚据说是全新的,小心呵护,生怕什么静电就这样烧了,也有标价60元的,拍下后都说没货,底板也画好了,希望多枚PT2399色效果达到要求,就不必用这有贵有难买的FV-1了。

这是FV-1的线路图:

这是用5枚PT2399做的弹簧混响器,复杂到不敢看:

资料就收集到这,等底板打样来了就能实验了。

网友A(2021-10-20):
牛牛牛!但是没看明白电路图

网友B:
现在搞这种电路的人少了,这个论坛大部分以单片机为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搞这种电路的人少了,这个论坛大部分以单片机为主

就不知道能用单片机的记忆体搞出个混响吗?全网找遍没有答案。

网友D:
单片机只是个控制作用而已,搞个按钮 屏显等等很方便 关键容易对功放造成干扰,除非屏蔽这方便做的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只是个控制作用而已,搞个按钮 屏显等等很方便 关键容易对功放造成干扰,除非屏蔽这方便做的够好

1. 我将会用单片机来控制那颗很贵的FV-1,包括是用数码电位器MCP41050等来产生特别效果,但还是先把基本线路做出来。

2. 这些电路都是来自说明书和网上的设计,不容易看懂,原因是用上PT2399内部的运算放大器,很乱。如果用外部独立的运放就容易看懂。

网友E:
好吧,没看懂

网友C:
经过底板打样和焊接,实验结果相当满意,简易型的PT2399延迟功能相当不错了。

现在才明白,把延迟出来的输出信号再回输到输入端就能产生一连串的回声,延迟时间长的,听起来有间隔的就叫“ECHO回声”,当延迟时间缩短到一定程度就会听到几乎连续的延迟音,这就叫“REVERB残响”。

这电路精妙之处是那颗连接输出与输入的10K电阻能把输出的延迟信号回输到输入端,又能把输入的原始干声输送到输出口,产生干和湿的混音,无需再有干湿的混音电路,听起来也没有什么高频杂声,无需再加什么LPF,原图的唯一错误是输入端必须有10K的电阻,否则内部的运算放大器的增益为无穷大,声音失真。

电源供应直接用USB提供的5V恐怕杂声会很大,必须稳压,但PT2399并没有低压3.3V版本,经实测电压低到4.2V还能稳定工作,于是找到一颗4.4V的LDO稳压IC来供电,就不必用又大又丑的大容量电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经过底板打样和焊接,实验结果相当满意,简易型的PT2399延迟功能相当不错了。

现在才明白,把延迟 ...

大神太厉害了!!  有效果器这方面问题可以请教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神太厉害了!!  有效果器这方面问题可以请教您吗!!

你好!就因为懂得不多,才开始做这些制作,希望从中学到一些知识和经验,大家在此一起学习吧。

网友C:
搞了两天,终于把很贵的FV-1残响器焊出来,这么简单的电路竟然也没那么容易,我总共买了一颗原装的,¥160,后来又买了两颗“散新”的,¥85X2。便宜了一半,小心翼翼把便宜的焊上去,毕竟是有史以来买的最贵IC,接上电源后,电流达到480MA,大吃一惊,¥85完蛋了,马上关掉,心想这可能又是假货,不然为何这么便宜?于是连夜用热风筒给吹出来。

第二天把更贵的再焊上去,电源一开,又是480MA,再吃一惊,¥160又完蛋了!关掉电源后定神一想,这贵的和便宜的都是480MA不就表示两颗是一样的,都是真的了?心中一喜,再去翻看电路图,这才发现自己犯了最低级的错误,底板上IC的第一个脚搞错了,经此折磨的IC应该寿终了,又一番热风筒操作把IC吹出来,很不甘心,调对脚位再焊上去试试,接上电源,哈哈!只有50MA,和说明书一样,LED也闪了一下,可别小看这一闪,这是被程控的LED,会闪就表示IC运作正常,¥160又回来了!分析起来,这贵IC还能活回来得归功于给他供电的HT7333,当电流超过最大值时就被限流,电压掉到1.8V,不会对IC造成伤害。

在纠正了许多其他小错误后,终于听到声音了,也证实其输出是包括干和湿的混音,比例由其中的一个可调电阻调整。REVERB残响的效果当然是非常好的,只是想到这价钱比那颗PT2399贵上500倍,就不是很值得了,所以打算再焊上几片PT2399,组成多延迟的残响器,PK一下这又贵又难买的FV-1。

附上纠正后的底板图:

网友G:
楼主还舍得花大价钱折腾这类东西,二十年前我也用3102和3207组装过,现在没多大兴趣了。
散新的试过坏了吗?和全新的比,效果一个样吗?

网友H:
这东西现在不是一块DSP实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舍得花大价钱折腾这类东西,二十年前我也用3102和3207组装过,现在没多大兴趣了。
散新的试过坏了吗 ...

1. 看了3207的PDF,原来是BBD型的残响器,残响这玩意儿是很需要的,这么长的历史人们用尽法子来实现,可以说到了数码化才得以解决,但还是没有负担的起而性能不错的方案,这FV-1本身就是一颗DSP,价钱却贵到离谱,除非是高级的设备否则不合用,PT2399就太单调,并没有中间过渡的可行方案。那颗“散新”的FV-1我焊了新板后试了,没有坏,还真能动,但输入杂声很大,显然是不是假货,而是不良次货,算是不能用,IC上的标记也和贵的不一样,有空再焊第二颗“散新”的试看。

2. wufa1986:DV-1就是DSP,有没有其他残响的DSP介绍一下。

网友F(2021-11-19):
楼主威武!!!  非常有钻研精神 不认输!! 享受被折磨后成功的喜悦!!  赞

网友C:
经过一番实验就可以画出一个双声道的简单REVERB装置,后面再附加一个放大器,可适当调整增益一适应不同品牌的音箱,输入采用USB插座,可提供双声道加上正负电源,输出是一般的3.5mm耳机插座。电源由音箱的USB插座提供,把我设计的音源插到USB插座应该就能听到有REVERB的乐器声了。

网友C(2022-05-15):
这次关于回声的研究终于取得成果,以前我一直困扰于自己制造的音源在断音后会如何会有点延音,否则每个音符都很生硬,有了这个便宜的PT2399就解决了,把延时时间调短,回输分量适当,就产生REVERB的效果了。所以有时不要小看小制作,这延长音如果要考单片机来做,不知道要写多少代码呢!

网友I(2024-05-29):
简易型的能调 延时长短和 间隔吗?应该在哪里设置电位器?谢谢

网友J:
三菱公司的M65831AP做起来就简单多了

网友K:
音响方面还是电子管比较纯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三菱公司的M65831AP做起来就简单多了

谢谢提供信息,我看了一下,线路也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