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一通电就损坏

楼主(2021-10-20):
三路同样的电路,就其中一路一通电过不了多久mos就损坏,连换几个mos结果都一样。具体损坏情况是,第一次mos直接被彻底击穿了,之后换上去的都是半击穿那样子,就是栅极关闭后灯还是亮着,但比栅极打开时候的亮度要低。用另外两路mos控制测试该路都能正常开关。三路mos,灯,电阻都一样的。

网友A:
电源->(限流电阻)->灯->NMOS,链路上没有限流电阻?电源功率最够,上电必烧,不是烧灯就是烧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限流电阻)->灯->NMOS,链路上没有限流电阻?电源功率最够,上电必烧,不是烧灯就是烧NMOS

灯是led灯带,灯带上有电阻啊。再是,我用另两路去测试该路都没问题

网友B:
mos选低开启电压的 ,电源电压不要选3.3v,还有就是增大铜皮面积,增大下拉到20k,驱动1k改330.

网友C:
看看你这一路灯带实际消耗电流多少,有没有超过MOS管最大承载电流;直接用VCC和地线连接灯带如果没有显示电流的就串个万用表电流档10A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A:
那可能是NMOS持续承载电流能力不够。 计算一下你灯带工作的电流有多大,NMOS内阻多大,电流乘电阻,看看你的NMOS的体积型号有没足够的热耗散能力。

网友D:
按照该电路是过流了,加个灯的限流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灯是led灯带,灯带上有电阻啊。再是,我用另两路去测试该路都没问题

是否led灯带有问题,互换灯带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led灯带有问题,互换灯带试一下。

同条灯带,用另两路测试正常开关。就这路mos换了好几个新的,装上去通电点亮,过一会mos就无法完全关断了。电流就30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NMOS持续承载电流能力不够。 计算一下你灯带工作的电流有多大,NMOS内阻多大,电流乘电阻,看看你 ...

应该都不是 ,同样的电路,另两路都能正常工作。电流就30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这一路灯带实际消耗电流多少,有没有超过MOS管最大承载电流;直接用VCC和地线连接灯带如果没有显示电 ...

12v300ma左右。mos是si2302.Id3A的,Vds20v,Vgs正负8v,驱动是用5V 驱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条灯带,用另两路测试正常开关。就这路mos换了好几个新的,装上去通电点亮,过一会mos就无法完全关断了 ...

查有问题那路两个电阻是否和没问题两路一致,要用万用表直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有问题那路两个电阻是否和没问题两路一致,要用万用表直接量。

电阻在电路上量电阻值不同了,拆下后测量是正常的。我查了下,有人说so2302.01这类mos焊接的时候很容易损坏,我估摸着要不就是焊接时损坏的,可能温度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阻在电路上量电阻值不同了,拆下后测量是正常的。我查了下,有人说so2302.01这类mos焊接的时候很容易损 ...

焊坏了应该不大可能吧,既然另外两路是正常的,试试换一块电路板看看是不是PCB印刷的时候因为工艺问题导致哪个地方误联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阻在电路上量电阻值不同了,拆下后测量是正常的。我查了下,有人说so2302.01这类mos焊接的时候很容易损 ...

估计电路板那个地方该通的不通,该断的不断,和正常的对比检查。

网友G:
是不是电流太大了,导致烧掉mos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