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单片机在采集AD信号时(ADC是查询方式),通过中断串口控制单片机1.3和1.5管...

楼主(2021-10-20):
如何让单片机在采集AD信号时(ADC是查询方式),通过中断串口控制单片机1.3和1.5管脚的灯的亮灭。单独测试ADC可以,加入中断就没反应了。代码如下如何让单片机在采集AD信号时(ADC是查询方式),通过中断串口控制单片机1.3和1.5管脚的灯的亮灭。单独测试ADC可以,加入中断就没反应了。代码如下
#include <stc15w408as.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96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sbit addA = P1^3;
sbit addB = P1^5;
BYTE ch = 0;
void InitUart();
void InitADC();
void SendData(BYTE dat);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void Delay(WORD n);
void ShowResult(BYTE ch);

void main()
{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InitADC();                      //初始化ADC
    while (1)
    {
             ShowResult(0);              //显示通道0
    }
}

/*----------------------------发送ADC结果到PC----------------------------*/
void ShowResult(BYTE ch)
{
//    SendData(ch);                   //显示通道号
    SendData(GetADCResult(ch));     //显示ADC高8位结果

//    SendData(ADC_LOW2);           //显示低2位结果
}

/*----------------------------读取ADC结果----------------------------*/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结果
}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 >> 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A = 1;
      ES = 1;
}

/*----------------------------初始化ADC----------------------------*/
void InitADC()
{
    P1ASF = 0xff;                   //设置P1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发送串口数据----------------------------*/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

/*----------------------------软件延时----------------------------*/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串口接收到数据,发送数据完毕都可以引起串口中断)
void uart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也叫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recv_data;// 用来存放接收到的数据

    if(RI) //接收数据(1字节)完毕,RI会被硬件置1
    {
        RI = 0;                    // 将接收中断标志位 清零(让串口可以继续接收数据)
        recv_data = SBUF;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并存放到data

        if(recv_data == '1')//如果收到的字符是'0',就让灯灭
        {
//            ShowResult(0);              //显示通道4
            addA = 1;
            addB = 0; //  引脚低电平,LED灯1亮
        }
        else if(recv_data == '2')//如果收到的字符是'0',就让灯灭
        {
//            ShowResult(0);
            addA = 0;
            addB = 1;//  引脚低电平,LED灯2亮
        }
    else if(recv_data == '3')//如果收到的字符是'0',就让灯灭
        {
//            ShowResult(0);
            addA = 1;
            addB = 1;//  引脚低电平,LED灯3亮
        }
    }
    if(TI)// 发送数据(1字节)完毕
    {
        TI = 0;// 将 发送中断标志位 清零(让串口可以继续发送数据)
    }
}

网友A: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

网友B:
楼主这个程序是在STC官方ADC示例的基础上添加了串口接收中断函数。ADC转换结果通过串口发送上位机,并不能通过串口中断控制addA和addB亮灭。上位机必须下发'1'、'2'、'3'才能使单片机控制addA和addB亮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程序是在STC官方ADC示例的基础上添加了串口接收中断函数。ADC转换结果通过串口发送上位机,并不能 ...

对啊对啊那我应该怎么改鸭,我比较小白

网友C:
35.    while (1)
36.    {
37.             ShowResult(0);              //显示通道0
38.    }
36,37之间增加一个标记BJ1判断,当BJ1为真时,再做 ShowResult(0),否则不做。理由:
1、当数据无变化时,多次显示同样的数据无意义。
2、如果数据变化未稳定,则显示异常。
3、在需要显示的时候(如:ADC有变化了),置位BJ1,是可以办到的。

网友C:
58.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如果发生意外,等不到,则会死机。这是替在的危险,而且极不易查出来。

网友C:
86.void SendData(BYTE dat)
87.{
88.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89.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90.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程序有死在88句的危险!
91.}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void SendData(BYTE dat)
87.{
88.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为什么灯在打开串口的时候不亮了呢,串口中断无法控制1.3和1.5管脚的高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void SendData(BYTE dat)
87.{
88.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因为我之前有单独用串口中断控制led灯亮灭的,加了ADC采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