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光耦怎么使用的问题

楼主:
三极管做开关,将通断信号输给光耦,再由光耦控制日常用LED灯(带驱动的)通断发送信号,这个光耦两端的电路该怎么搭?

之前的电路是由三极管做开关直接控制LED灯,但是那样控制的方式,灯的功率比较小。

用不聪明的脑袋拼命想,才想出将原来的三极管的信号输给光耦,再由光耦的通断控制LED灯。

我做了一些尝试,直接将光耦的输入端接在原LED灯的两端,在将输出端直接带驱动电路的LED灯。光耦能控制LED灯通断,但是信号没有传进去。这个改装后的灯是一个日常用的带有驱动器降压的灯(所以在VDD那里随便标的一个40V),这个电路是想做可见光通信的发射端,发射信号的

用的光耦是MOC3023-AT1,想知道怎么配电路才能达到效果

求个解决方法,给点提示也好

网友A(2021-10-20):
R16 = 1K,  40V/1K = 40mA,   40mA x 40V =1.6W,  虽然不知道你点的什么灯,多大功率,但是,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合适……,如果你的灯是36V, 那么电流就只有4mA, 不考虑隔离问题,NPN的三极管完全可以负极驱动。如果灯是3V,那么与其用1K电阻去耗能,还不如直接5V供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6 = 1K,  40V/1K = 40mA,   40mA x 40V =1.6W,  虽然不知道你点的什么灯,多大功率,但是,看上去,好像 ...

额,这几个数值的情况,是我不知道给多少合适标上去,没有去掉,抱歉哈,这个灯就是要平时要用的灯,后期可能根据需求要改,就是我们日常用的接在220V的LED灯,但是LED是有驱动电路进行降压了,我不知道在VDD给多少合适,因为驱动器给出来的也是一个范围。我就是想问两边应该怎么区配电路,目的就是将输入三极管的信号传给光耦,再由光耦去调控LED的通断,发出光信号。(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现在有一块现成的硬件,是直接驱动小的LED灯,我怕它承受不住日常的灯就想着这样做)

网友C:
先说明你的灯的规格额定值,电压多少电流多少,再设计电路。看你颠三倒四的描述应该是直流的灯,那么就不能用MOC3023来控制,通了就再也断不开了。

网友D:
建议光耦后面接个MOS管当开关用,问题就简单了。查好MOS的参数,一个高电平就开,一个底电平就关。多简单。要是给一个PWM还能调光呢。搞一个洞洞板,或者面包板搭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E:
楼主首先要搞清楚你要控制的是什么性质的负载。你画的图和你对负载的描述不搭界。MOC3023M 是光电耦合双向可控硅。

网友F:
用个功率继电器最简单了,不论交流的灯、直流的灯都能进行开关。

网友G:
为什么不考虑用继电器呢?

网友H:
要学会查手册,注意以下问题:
1、LED导通需要多少电压、电流。
2、你打算用什么样的电源给LED供电,它能提供的电压、电流够用吗?
3、驱动LED的器件,能承受的电压是多少,能通过的电流是多少,够LED用吗?
例如你的图2:关断时光藕需要承受40V的电压。导通时LED通路上最多只能提供40mA的电流。这个电流点亮普通的LED是可以的,点亮0.5W的白色LED灯珠则亮度不足(LED白色灯珠:3.3V/300mA)。

网友I:
光耦IF取10mA,晶体管b值取50以上。(VCC-VCE-VLED)/R=10mA,限流电阻取330-390,驱动电阻10k-20k。

网友J:
考虑三极管+继电器方案吧,简单好用

网友K:
这是个控制电机的电路,是用三极管控制mos管来实现大功率驱动,J1接负载,如果换成LED灯D3可以去掉?mos1输入低电平负载通电

网友L:
前级控制驱动可以使用快速光耦或者是快速三极管,但是后级驱动LED的必须使用MOS管,毕竟MOS管是电压控制型器件,几乎本身无损耗。12楼电路图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M(2021-12-21):
光耦是隔离用,看你非隔离,没意思

网友N:
引用 网友B:
额,这几个数值的情况,是我不知道给多少合适标上去,没有去掉,抱歉哈,这个灯就是要平时要用的灯,后期 ...

有现成的硬件的话,你可以根据需要直接加一个稳压电路,控制输出电压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