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可直接接单片机IO口吗

楼主(2021-10-20):
这H桥控制电机正反转能直接接入单片机IO口进行控制吗。电机是小电机一百多mA。还有那两个R25,R26再H桥中有必要放泄放电阻吗

网友A:
如果H桥电源电压=单片机电源电压,这个电路没有明显不妥。

网友B:
加光耦隔离,并且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B:
H桥缺乏续流二极管。

网友C:
电平跳变时会有短时间短路

网友D:
单片机IO口如果能带动电机吗?电机开启电流是单片机功耗的多少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桥缺乏续流二极管。

MOS里有二极管了啊,还要再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平跳变时会有短时间短路

是MOS开关速度不够吗?上面Pmos下面Nmos,这样就算都是高电平或低电平都不应该同时导通吧

网友E:
自己用脑子想想,单片机输出电压范围在0/5V(CPU 5V供电)
这个电路在R23、R24处加0/5V电压能达成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用脑子想想,单片机输出电压范围在0/5V(CPU 5V供电)
这个电路在R23、R24处加0/5V电压能达成目的吗?

为啥?是电压不够吗?

网友E:
查一下手册,驱动桥上的MOS需要多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手册,驱动桥上的MOS需要多少电压。

Vgs ±12啊,用0/5V驱动不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Vgs ±12啊,用0/5V驱动不了吗?

单片机功耗啊,单片机的IO口输出的是数字电,电流很低的只有十几毫安,你让它·带电机怎么带?不是电压够了行的。还有电机有个启动力矩的,用物理解释就是惯性,物体有保持原有运动状态不变得特性,你要电机动起来,需要比电机正常转动时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电流,单片机IO口怎么可能带动电机,你把单片机抽成肉干也带不动。

网友F:
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一定够,即使驱动能力够,也会很勉强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功耗啊,单片机的IO口输出的是数字电,电流很低的只有十几毫安,你让它·带电机怎么带?不是电压够 ...

MOS不是电压驱动的吗,加了一级光耦用来驱动MOS

网友G:
h桥可以直接由单片机IO引脚驱动。

网友H:
下桥可以,,上桥电压高就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MOS开关速度不够吗?上面Pmos下面Nmos,这样就算都是高电平或低电平都不应该同时导通吧

举个例子:栅极1.8v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上下桥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栅极1.8v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上下桥都导通?

确实像你说的那样,上下桥同时导通了。有时候一上电就飘烟,有时候运行一会儿再飘烟,有时候运行好久才飘烟。这种情况该怎么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