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地之间加了电容?

楼主:
这个是电容吗?作用是啥?怎样去选择他的值?

网友A(2021-10-20):
我觉得应该是Ferrite Bead,作者不认识这个单词往电感上凑瞎写的。

网友B:
L   明显是电感。。。

网友C:
L是是电感,一般两个地之间都是0R电阻连接的

网友D:
我也觉得应该是磁珠(Ferrite Bead)

网友E:
你是猴子派来的么 ?整个电路就这么多么 ?

网友F:
看图描述,这个是磁珠...

网友G:
电感,磁阻,0欧牧电阻都可以加电容就免了吧

网友H:
这也够有意思的,画的符号是电阻,表示的文字是电感

网友I:
应该是电感吧,名字都在那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也够有意思的,画的符号是电阻,表示的文字是电感

很神奇

网友K:
ignd是接地电流;静态电流

网友L:
这个是磁珠.主要作用是去掉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的高频信号.

网友M:
电阻也有可能,IGND做为电流检测端。。浮地。。。
PS:不用纠结是什么符号对应什么器件,要从整体的电路去分析。在生产过程中,经常要调整参数,电容符号位置被贴成电阻。那只一种形式,一切以实际出发。

网友N:
应该是磁珠。但很少看到并联这么多的。

网友O:
应该是电感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M:
电阻也有可能,IGND做为电流检测端。。浮地。。。
PS:不用纠结是什么符号对应什么器件,要从整体的电路去 ...

不用纠结什么符号对应什么器件?那还要符号干什么?做戏啊?

网友P:
两个地之间的电感器以阻止高频噪声。

网友Q:
这个就是要么是磁珠,要么是0欧电阻,你用导线短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