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ATSF文件系统保存文件带时间戳的问题

楼主(2021-10-20):
现在完成将串口接收数据以txt文件保存在SD卡中,但是在电脑上看sd卡中的文件后面没有创建日期,想要在后面带上时间戳该怎么操作呢,是要添加RTC实时时钟吗,怎么将当前系统时间导入呢

网友A:
需要重写DWORD  get_fattime (void) 函数,默认只返回0,返回值数据位格式如下:
bit31:25   Year origin from the 1980 (0..127, e.g. 37 for 2017)
bit24:21   Month (1..12)
bit20:16   Day of the month (1..31)
bit15:11   Hour (0..23)
bit10 : 5   Minute (0..59)
bit  4 : 0   Second / 2 (0..29, e.g. 25 for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