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数码管显示不了大于9999的数?就是主函数里的t大于9999...

楼主(2021-10-20):
#include <STC89C5xRC.H>
void Delay3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3;
    j = 156;
    k = 8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const unsigned char seg_code[] = {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

unsigned int xuehao = 65080;

void main(){
int i, j = 1, t;
t = 65850;
while(1){
for(i = 0;i < 5;i++){
P2 = i << 2;
P0 = seg_code[t%10];
t/=10;
if(t<0)t = 65850;
Delay300ms();
}

    }
}

网友A:
unsigned int i, j = 1, t;
要注意数据类型的范围
int  //-32768 to 32767
unsigned int  //0 to 6553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int i, j = 1, t;
要注意数据类型的范围
int  //-32768 to 32767

哪种 int 超过 9999 就报错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int i, j = 1, t;
要注意数据类型的范围
int  //-32768 to 32767

确实是数据类型引起的谢谢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