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R电桥程序 许老师多年前的作品

楼主(2021-10-21):
该电桥,具有价格便宜,性能精度能满足一般电子爱好者的使用,电路方面许老师的自述文件里都有介绍,现提供热心网友提供的更新程序,最后声明:所有文件的所有权益归原作者许老师所有.

//==========================================================================
//  LCR表驱动程序 V2.0
//  许剑伟 于莆田 2012.01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
// 项目:LCD1602 四线驱动程序
// 设计要点:
//     LCD1602 的运行速度慢,而单片机运行的速度快,因此容易因为速度不
//     匹配造成调试失败。因此,调试之前应准确测试lcd_delay() 延时函数
//     准确的延时量,如果不能满足注释中的要求,则应调整循次数。每步操
//     作所需的延时量,按照数据手册指标指行,同时留下足够的时间余量。
// 硬件连接:
//     至少需要9条线,电源线2条,7条信号线。信号线详见程序中的接口定义。
//     清注意对LCD1602对比度的调节,否则无显示。
// 设计:许剑伟,于莆田,2010.12
//==========================================================================
sbit lcd_RS = P0^6; //数据命令控制位,0命令1数据
sbit lcd_RW = P0^5; //读写位,0写1读
sbit lcd_EN = P0^4; //使能位,下降沿触发
sbit lcd_D4 = P0^3; //数据端口D4
sbit lcd_D5 = P0^2; //数据端口D5
sbit lcd_D6 = P0^1; //数据端口D6
sbit lcd_D7 = P0^0; //数据端口D7
//==========================================================================
code char path[32]={
0x00,0x00,0x0e,0x11,0x11,0x0a,0x1b,0x00,
0x00,0x11,0x11,0x13,0x1d,0x10,0x10,0x10,
0x0e,0x11,0x1f,0x11,0x11,0x0e,0x00,0x00,
0x1C,0x10,0x1B,0x12,0x1B,0x01,0x07,0x00
};//自定义符号
char binLian=0,ATA=0,ATB=1;
char OX[8]={0,0,0,0,0,0,8,0};
int DDS3=1, c3 = 0; //交替显示变量
char digW=4; //数字显示位数宏
code uchar abc[][5]={
"  err","   40","  120","  360"," 1080","   1K","   3K","   9K","  27K","  10K",
"  30K","  90K"," 270K"," 100K"," 300K"," 900K"," 2.7M","   13","  4.5","  1.5"
};

void lcd_delay(int n){ //LCD专用延时函数
  //32MHz钟频下,约循环3000次延迟1毫秒
  int i,j;
  if(n<0)    { for(i=0;i< 30;i++); return; } //10us
  if(n== 0)  { for(i=0;i<150;i++); return; } //50us
  for(;n;n--){ for(j=0;j<3000;j++);        } //n毫秒
}
//==========================================================================
void lcd_B(char f, uchar c, char t){ //控制四线式接口LCD的7个脚
  //f=0写命令字, f=1写RAM数据, f=2读地址(或读忙), f=3读RAM数据
  lcd_EN = 0;
  lcd_RS = f%2;
  lcd_RW = f/2%2;
  //移入高四位
  lcd_D4 = c & 16;
  lcd_D5 = c & 32;
  lcd_D6 = c & 64;
  lcd_D7 = c & 128;
  lcd_EN = 1;  lcd_delay(-1);  lcd_EN = 0; //使能脉冲
  if(f==4) { lcd_delay(t); return; }
  //移入低四位
  lcd_D4 = c & 1;
  lcd_D5 = c & 2;
  lcd_D6 = c & 4;
  lcd_D7 = c & 8;
  lcd_EN = 1;  lcd_delay(-1);  lcd_EN = 0; //使能脉冲
  lcd_delay(t);  //不同的命令,响应时间不同,清零命令需要2ms
}
//==========================================================================
void lcd_init(){ //LCD1602 初始化
  //启动四线模式须势行9个步骤,初始化所须耗时较长,约65ms,时限不可减
  lcd_delay(20); //启动lcd之前须延时大于15ms,直到VDD大于4.5V
  lcd_B(4, 0x30, 9); //置8线模式,须延时大于4.1ms
  lcd_B(4, 0x30, 5); //置8线模式,须延时大于100us
  lcd_B(4, 0x30, 5); //置8线模式,手册中未指定延时
  lcd_B(4, 0x20, 5); //进入四线模式
  lcd_B(0, 0x28, 5); //四线模式双行显示
  lcd_B(0, 0x0C, 5); //打开显示器
  lcd_B(0, 0x80, 5); //RAM指针定位
  lcd_B(0, 0x01, 5); //启动清屏命初始化LCD
}
//==========================================================================
//=========================几个功能常用函数=================================
void lcd_cls()         { lcd_B(0, 0x01+0, 2);  } //清屏
void lcd_cur0()        { lcd_B(0, 0x0C+0, 0);  } //隐藏光标
void lcd_goto1(uchar x){if(ATB) lcd_B(0, 0x80+x, 0); else lcd_B(0, 0x94+x, 0);} //设置DDRAM地址,第1行x位
void lcd_goto2(uchar x){if(ATB) lcd_B(0, 0xC0+x, 0); else lcd_B(0, 0xD4+x, 0);} //设置DDRAM地址,第2行x位
void lcd_goto3(uchar x){if(ATB) lcd_B(0, 0x94+x, 0); else lcd_B(0, 0x80+x, 0);} //设置DDRAM地址,第3行x位
void lcd_goto4(uchar x){if(ATB) lcd_B(0, 0xD4+x, 0); else lcd_B(0, 0xC0+x, 0);} //设置DDRAM地址,第4行x位
void lcd_putc(uchar d) { lcd_B(1, 0x00+d, 0);  } //字符输出
void lcd_puts(uchar *s){ for(; *s; s++) lcd_B(1,*s,0); } //字串输出
//==============字符显示函数====================

void lcd_putp(float a,float b,char bo,char n, float qmin){ //带单位显示复数,n是单位下限,qmin是最小位权值(用于限定有效数字)
  code uchar dwB[] = {'p','n','u','m',' ','k','M','G'}; //单位表
  char i,j, c=0, h=digW-1, fh[2]={' ','+'};
  long d,q,qm,Q=1; //最高位权
  float f,g=1;
  if(a<0) fh[0] = '-', a = -a;
  if(b<0) fh[1] = '-', b = -b;
  if(a>b) f = a; else f = b;
  for(i=1;i<digW;i++) Q *= 10;
  for(i=0;i<3;i++){ if(f*g >= 1000) g/=1000, c++; } //以3位为单位移动小数点,右移
  for(i=0;i<n;i++){ if(f*g < 1)     g*=1000, c--; } //以3位为单位移动小数点,左移
if ((n==1)&&(c==-1)){
  for(i=1;i<2 && f*g<Q;i++) g*=10,h--;           //继续移动小数点,使之满字
}else if ((n==2)&&(c==-2)){
  for(i=1;i<3 && f*g<Q;i++) g*=10,h--;           //继续移动小数点,使之满字
}else if ((n==4)&&(c==-4)){
  for(i=1;i<2 && f*g<Q;i++) g*=10,h--;           //继续移动小数点,使之满字
}else{
  for(i=1;i<digW && f*g<Q;i++) g*=10,h--;        //继续移动小数点,使之满字
}
  qm = g*qmin;
  for(i=0;i<2;i++){
   if(i) d = b*g;      //取出实部
   else  d = a*g;      //取出虚部
   if(qm) d+=qm/2, d-=d%qm;//去除小于qmin的尾数
   q = Q;
   lcd_putc(fh[i]);        //显示符号
   for(j=0; j<digW; j++){  //数字输出
    lcd_putc(d/q+48);      //数字
    if(j==h) lcd_putc('.');//小数点
    d %= q, q /= 10;
   }
   if(!bo) break;     //不显示虚部
  }
  //lcd_putc(dwB[c+4]); //单位
if(dwB[c+4]=='u') { lcd_putc(9);} else {
if(n==1){
if(dwB[c+4]==' ') { lcd_putc(8); OX[6]=32; } else { lcd_putc(dwB[c+4]); OX[6]=8; } //自动单位
}
else { lcd_putc(dwB[c+4]); OX[6]=8; }
} //符号

}
void lcd_putf(float a, char n, float qmin) //带单位显示浮点数,n是单位下限
  { lcd_putp(a,0,0,n,qmin); }
void lcd_int(int a,char w){ //定宽显示正整数
  char i=0, s[5] = {' ',' ',' ',' ',' '};
  if(a<0) { a=-a; lcd_puts("-"); }
  else    lcd_puts(" ");
  do{
   s[i++] = a%10+48;
   a /= 10;
  }while(a);
  for(;w;w--) lcd_putc(s[w-1]);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loop) { uint i; for(i=0;i<loop;i++);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2(uint k)   { for(;k>0;k--) delay(10000);  } //长延时,k=100大约对应1秒

//==========================================================================
//=================================AD转换===================================
sfr P1ASF = 0x9D;     //将P1置为模拟口寄存器(使能),各位中为1的有效
sfr ADC_CONTR = 0xBC; //A/D转换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转换结果寄存器
sfr ADC_resl  = 0xBE; //A/D转换结果寄存器

void set_channel(char channel){
P1ASF = 1<<channel;
ADC_CONTR = channel+128; //最高位是电源开关,低3位通道选择
delay(1); //首次打开电源应延迟,使输入稳定
}
uint getAD2(){
ADC_CONTR |= 0x08;             //00001000,置ADC_START=1启动A/D 转换
while ( !(ADC_CONTR & 0x10) ); //等待A/D转换结束(ADC_FLAG==0)
ADC_CONTR &= 0xE7;             //11100111,置ADC_FLAG=0清除结束标记, 置ADC_START=0关闭A/D 转换
return ADC_res*4 + ADC_resl;
}
/*
uchar get_AD(){
ADC_CONTR |= 0x08;             //00001000,置ADC_START=1启动A/D 转换
while( !(ADC_CONTR & 0x10) );  //等待A/D转换结束(ADC_FLAG==0)
ADC_CONTR &= 0xE7;             //11100111,置ADC_FLAG=0清除结束标记, 置ADC_START=0关闭A/D 转换
return ADC_res;
}
*/

//==========================================================================
//==================================EEPROW偏程==============================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
写字节时,可以将原有数据中的1改为0,无法将0改为1,只能使用擦除命令将0改为1
应注意,擦除命令会将整个扇区擦除
*********************/
int eepEn = 0;
void saEEP(){ //触发并EEP保护
if(eepEn==12345) IAP_trig = 0x5A;  //先送5A
if(eepEn==12345) IAP_trig = 0xA5;  //先送5A再送A5立即触发
IAP_cmd = 0;      //关闭令,保护
IAP_contr = 0;    //关EEPROM,保护
IAP_trig = 0;
IAP_addrL = 255;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255;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
uchar readEEP(uint k){ //读取
IAP_addrL = k;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k>>8;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contr = 0x81; //设置等待时间,1MHz以下取7,2M以下取6,3M取5,6M取4,12M取3,20M取2,24M取1,30M取0,前导1表示许档IAP
IAP_cmd = 1;      //读取值1,写取2,擦除取3,擦除时按所在字节整个扇区撺除
saEEP(); //触发并保护
return IAP_data;
}
void writeEEP(uint k, uchar da){ //写入
IAP_data = da;    //传入数据
IAP_addrL = k;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k>>8;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contr = 0x81; //设置等待时间,1MHz以下取7,2M以下取6,3M取5,6M取4,12M取3,20M取2,24M取1,30M取0,前导1表示许档IAP
IAP_cmd = 2;      //读取值1,写取2,擦除取3,擦除时按所在字节整个扇区撺除
saEEP(); //触发并保护
}
void eraseEEP(uint k){ //擦除
IAP_addrL = k;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k>>8;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contr = 0x81; //设置等待时间,1MHz以下取7,2M以下取6,3M取5,6M取4,12M取3,20M取2,24M取1,30M取0,前导1表示许档IAP
IAP_cmd = 3;      //读取值1,写取2,擦除取3,擦除时按所在字节整个扇区撺除
saEEP(); //触发并保护
}

xdata struct Ida{
char zo[3];//三个频率下的零点改正值
char j1;   //相位补偿(3倍档)
char j2;   //相位补偿(10倍档)
char J[4];  //相位补偿(V/I变换器)
char R[4]; //下臂电阻修正(40,1k,10k,100k)
char g1;   //增益修正(3倍档)
char g2;   //增益修正(10倍档)
char phx; //1kHz以下相位改正
char R4b; //100k档7.8kHz频率下的幅度补偿
char G2b; //9倍档7.8kHz频率下的幅度补偿
char feq; //频率修正
char ak;  //AD斜率修正
float QRs[3],QXs[3]; //短路清零数据
float QRo[3],QXo[3]; //开路清零数据
} cs;

void cs_RW(char rw){
uchar i,*p = &cs;
const int offs=512;
if(rw){
  delay2(10); //等待(防止掉电误识别键盘而调用本函数)
  eraseEEP(offs);
  for(i=0;i<sizeof(cs);i++) writeEEP(i+offs,p[i]);
}else{
  for(i=0;i<sizeof(cs);i++) p[i]=readEEP(i+offs);
}
}

//==========================================================================
//==================================LCR主程序===============================
//==========================================================================
sfr P1M1=0x91; //P1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1M0=0x92; //P1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0M1=0x93; //P0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0M0=0x94; //P0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2M1=0x95; //P2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2M0=0x96; //P2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3M1=0xB1; //P3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3M0=0xB2; //P3端口设置寄存器

sbit spk=P2^3; //蜂鸣器
sbit Kb=P2^1;  //量程开关B
sbit Ka=P2^2;  //量程开关A
sbit DDS2=P1^2;//移相方波输出口
sbit K3=P1^7;
sbit K4=P1^6;
sbit K5=P1^5;  //7.8kHz滤波开关
sbit K6=P1^4;
sbit K8=P2^0;  //100Hz滤波开关
sbit K32=P1^1; //32kHz发生器
xdata uchar menu=1,menu2=0; //菜单变量

//==============低频信号DDS相关参数====================
//PCA相关寄存器
sfr CMOD = 0xD9;   //钟源选择控制等
sfr CH = 0xF9;     //PCA的计数器
sfr CL = 0xE9;     //PCA的计数器
sfr CCON = 0xD8;   //PCA控制寄存器
sfr CCPAM0 = 0xDA; //PCA模块0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PAM1 = 0xDB; //PCA模块1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AP0L = 0xEA; //模块0捕获寄存器低位
sfr CCAP0H = 0xFA; //模块0捕获寄存器高位
sfr IPH = 0xB7;

sbit PPCA  = IP^7;   //PCA的中断优先级设置
sbit CCF0  = CCON^0; //PCA的模块0中断标志
sbit CCF1  = CCON^1; //PCA的模块1中断标志
sbit CR = CCON^6;    //PCA计数器使能

uint ph=0, phM=256, feq=977; //相位,phM相位步进值
uchar *ph8 = (char*)&ph;    //ph的高8位地址
xdata float feqX=976.6; //实际输出频率
uchar code sinB[256]={
//查询表中不可装载零值,否则会造成无中断产生
255,255,255,255,255,255,254,254,253,252,252,251,250,249,248,247,246,245,243,242,240,239,237,236,234,232,230,229,227,225,222,220,
.......
uchar chuX=0; //方波DDS初相
//==============低频信号DDS函数====================
void PWM_init(){ //把PCA置为PWM
  CMOD = 2;   //0000 0010 计数源选择,钟源取fosc/2
  CL = CH = 0;
  CCAP0L = CCAP0H = 192; //占空比为25%
  //CCPAM0=0x42;//0100 0010,PCA的模块0设置为PWM模式,无中断
  CCPAM0=0x53;//0101 0011,PCA的模块0设置为PWM模式,有中断,下降沿中断
  PPCA = 1;   //优先中断
  IPH |= 128;
  //CR = 1;   //开始计数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PCAinter(void) interrupt 7 {//PCA中断
  uchar x,y;
  CCF0=0; //清除中断请求,以免反复中断
  x = *ph8;        //截断正弦相位累加器,取高8位
  y = x + chuX;    //方波相位
  CCAP0H = sinB[x];//正弦DDS输出
if(DDS3) {  DDS2 = fbB[y];   //方波DDS输出
}else {DDS2 = 0;}
  ph += phM;       //相位累加
  K32 = ~K32;
}
void setDDS(uint f){ //参考时钟是c=(fosc/2)/256=32000000/2/256=62500,频率f=c*phM/2^16
feq = f;
phM=f*65536.0/62500; //phM=f*2^16/62500
feqX = 62500.0*phM/65536*(1+cs.feq/10000.0); //实际输出频率
ph = 0;              //高频时,使波形对称
if(!f) CR=0; else CR=1;
}

//相位控制函数
xdata char xw=0; //相位
void set90(char k){ //设置方波的相位差
  k %= 4;
  if(k<0) k += 4;
  if(k==0) chuX=0;   //移相0度
  if(k==1) chuX=64;  //移相90度
  if(k==2) chuX=128; //移相180度
  if(k==3) chuX=192; //移相270度
  xw = k;
}
void set902() { set90(xw+1); } //相位步进

//==============量程控制函数====================
xdata char rng=1; //量程
void setRng(char k){//切换量程
if(k>3) k=3;
if(k<0) k=0;
if(k==0) Ka=0,Kb=0; //40欧
if(k==1) Ka=0,Kb=1; //1k欧
if(k==2) Ka=1,Kb=0; //10k欧
if(k==3) Ka=1,Kb=1; //100k欧
rng = k;
}
void setRng2(){ setRng( (rng+1)%4); } //量程步进

//==============增益控制函数====================
char curGain=1; //当前增益索引号
void setGain(char k){ //设置电路增益
  if(k>3) k=3;
  if(k<0) k=0;
  if(k==0) K4=0,K6=0; //1倍
  if(k==1) K4=0,K6=1; //3倍
  if(k==2) K4=1,K6=0; //9倍
  if(k==3) K4=1,K6=1; //27倍
  curGain = k;
}
void setGain2(){ setGain((curGain+1)%4); }

//==============AD非线性改正与过采样=================
uint getAD10(){ //120次采样,用reentrant申明,有的单片机无法运行
int i;
long c;
for(i=0;i<250;i++) c += getAD2();
return (c+12)/25;
}
uint getAD10b(){ //120次采样,用reentrant申明,有的单片机无法运行
xdata long c = 0, c2 = 0;
int i;
for(i=0;i<250;i++){
  ADC_CONTR |= 0x08;             //00001000,置ADC_START=1启动A/D 转换
  while ( !(ADC_CONTR & 0x10) ); //等待A/D转换结束(ADC_FLAG==0)
  ADC_CONTR &= 0xE7;             //11100111,置ADC_FLAG=0清除结束标记, 置ADC_START=0关闭A/D 转换
  c  += ADC_resl;
  c2 += ADC_res;
}
c3 = c;
c = ( c2*4L + c )/25;
c3= ( c2*4L + c3 ) -c*25;
return c;
}

//==============LCR测量====================
code float ga[4] =  {  1,   3,   9,  27 }; //增益表
code float dwR[4] = { 40, 1e3, 1e4, 1e5 }; //各档电阻表
xdata int Vxy[12]={0,0,0,0,1,1}; //Vxy[Vx1,Vy1,Vx2,Vy2,g1,g2]
xdata char Sxw[4]={0,1,0,1};    //保存正确相位
xdata int Vz[24];               //LCR测量结果队
xdata uchar tim=0,tims=0;
xdata char pau=0; //暂停坐标自动旋转
xdata char isQ=1;

#define Vfull 9600
#define gad (9600/30)
uchar mT = 6; //测量速度,mT取值为6或12或24时,可以消除数字噪声,尾数不动,但不利于于取平均
//==============设置频率====================
xdata char feqK=1; //频率索引号
void setF(char k){
  if(k==-1) k = (feqK+1)%3; //步进
  feqK = k;
  if(k==0) { setDDS(100);   K5=0; K8=1; mT=12; } //置为100Hz
  if(k==1) { setDDS(977);   K5=0; K8=0; mT=6;  } //置为1kHz
  if(k==2) { setDDS(7813);  K5=1; K8=0; mT=6;  } //置为7.8125kHz
  TH1 = 150, TL1 = 171; //置为20ms
  tims = 0;
  tim = 0;
  ph = 0;
}
int absMax(int a,int b){ //取两个数绝对值最大者
  if(a<0) a = -a;
  if(b<0) b = -b;
  if(b>a) a = b;
  return a;
}

char yc1=0,yc2=0; //溢出标识
char slw = 1; //降速倍率
char chg=0;   //量程切换标记
void timerInter1(void) interrupt 3 {//T1中断,LCR数据采集
code int y[5]={0,-15,30,24,0}; //满度用30
code int x[5]={4900,5090,5140,5500,6120};
  char g,gb,Rb,i; int c=0,cc=0;
  tims++;
  if(tims>=mT/slw) tims = 0, tim++, c = 1;
  if(tim>=4) tim=0;
  if(pau) return;
  if(!c) return; //tim未进位触发
  c = getAD10b();   //读取电压值
  cc= c3;
  c -= cs.zo[feqK];
if(cs.ak>0){
for(i=0;i<4;i++){ //非线性改正
  if(c<x[i]||c>=x[i+1]) continue;
  c += cs.ak*( y[i] + (y[i+1]-y[i]) * ((int)(c-x[i])) / (x[i+1]-x[i]) ) / 30;
  break;
}
}

  Vxy[tim] = xw<2 ? c : -c;  //保存当前电压
  Vxy[tim+6] = xw<2 ? cc : -cc;  //保存当前电压
  Vxy[tim/2+4] = curGain;    //保存当前增益
  Sxw[tim] = ( Sxw[tim]+(c<0 ? 2 : 0) )%4;  //相位翻转(预测下次的相位采用值)
  if(tim==1||tim==3){ //上下臂切换
    if(tim==1) { K3=1, c = absMax(Vxy[2],Vxy[3]), g=Vxy[5]; yc2 = c>Vfull ? 1:0; }//切换到下臂
    if(tim==3) { K3=0, c = absMax(Vxy[0],Vxy[1]), g=Vxy[4]; yc1 = c>Vfull ? 1:0; }//切换到上臂
    gb=g, Rb=rng;
    if(c>Vfull){ if(g==0&&rng>0&&K3&&isQ) Rb=rng-1; gb=0; }
    else if(c<gad*1 ) gb = g+3; //增加27倍
    else if(c<gad*3 ){ gb = g+2;if(c<gad*2&&rng>=1&&rng<=2&&K3&&isQ ) { gb=0; Rb=rng+1; }} //增加9倍
    else if(c<gad*9)  gb = g+1; //增加3倍
        if(gb>3) gb = 3;
    if(g==3&&rng<3&&K3&&isQ) { gb=0; Rb=rng+1; }
    if(g==0&&c<gad*1&&rng<3&&K3&&isQ) { gb=0; Rb=rng+1; }

        setRng(Rb); setGain(gb); //置量程
    if(gb!=g || Rb!=rng) slw = 2, chg++; //量程正在改变,则加速测量
    if(tim==3){ if(!chg) slw=1; chg=0; }
  }
  set90( Sxw[ (tim+1)%4 ] ); //相位旋转
  if(tim==3){ for(i=0;i<12;i++) Vz[i+12]=Vz[i], Vz[i]=Vxy[i]; }
}

void showR(char binLian, char showk){ //显示LCR
  xdata float a=0,b=0,c=0,qq=0,dd=0,e,w,L,C;
  xdata int gr=cs.R[rng], g1=cs.g1, g2=cs.g2;
  xdata int g12 = g1 + g2;          //增益最大补偿
  xdata int j12 = (int)cs.j1+cs.j2; //相位最大补偿
  xdata float JD = 0, G = 0, cJD;   //补偿变量
  xdata float v[4];
  xdata char ATC=0,d3=1;

  //LCR计算
  if(feqK<0||feqK>2) return;
  if(feq==7813&&rng==3) gr += cs.R4b; //7.8kHz时下臂修正量
  //可控增益单元的增益修正、相位补偿量
  if(feq==7813) g2 += cs.G2b;  //7.8kHz时9倍档修正量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1-12-07):
许老师把资料公开了?怪不得某宝多出来很多套件!

网友B:
吃透了吗?可以一起讨论学习下吗

网友C:
置量程不懂!!!!!!

网友D(2022-03-02):
一起讨论学习下

网友E:
感谢分享,过了这么多年,许老师这个电桥还是很给力啊,DIY者乐此不疲

网友F:
感谢许老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G(2022-04-08):
high,供电不足

网友H:
哪位坛友能把徐老师电桥的硬件资料发上来啊,学习一下

网友I(2022-06-28):
这个固件在2004屏幕上显示不完整。

网友J:
固件其实是LCD1602的,但写的用2004的屏,会导致显示不完整,

网友K(2022-07-30):
引用 网友H:
哪位坛友能把徐老师电桥的硬件资料发上来啊,学习一下

XJW01许老师 LCR数字电桥板原理图

网友L(2022-09-08):
有没有全套2004LCD可以完全使用的固件和硬件,网上找的都不是很全

网友M(2023-04-18):
研究研究代码,看看能不能搞懂

网友N(2023-08-05):
太有用啦

网友O(2023-09-07):
我想问一下楼主能理解这个程序的意思吗,我最近在搞电桥,想移植程序到stm32无奈看不懂许老师这个stc的程序,如果知道可以回复我一下我最近都在线

网友P(2023-12-25):
感谢老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Q(2024-03-02):
引用 网友O:
我想问一下楼主能理解这个程序的意思吗,我最近在搞电桥,想移植程序到stm32无奈看不懂许老师这个stc的程序 ...

我也学不会,期待许老师出山答疑。STC的程序,有几个小伙伴在学习  STC官方也在折腾好像

网友R:
哪里有这个电桥的PCB文件,我想去打个板子调试下效果。

网友S(2024-05-07):
好东西,学习。能有大拿解释一下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T(2024-12-04):
LCR 电桥,移植,辛苦费RMB2000
===12C5A60S2实现,许老师
立创开源:LCR测量@8051U, 参考许老师原创
用管脚兼容的 8051USB 实现后开源许老师,公布了 LCR 电桥开源资料
欢迎学习许老师的大作 !
8H8K64U / 32G12K128片内的 ADC就是真12位ADC
===能准确的测量 0 ~ 4095 体现的外部真实模拟电压
2024年,8051U推出, 管脚基本兼容 12C5A60S2

网友U:
引用 网友A:
许老师把资料公开了?怪不得某宝多出来很多套件!

想自己搞一个玩玩不知道好搞不

网友R:
引用 网友T:
LCR 电桥,移植,辛苦费RMB2000
===12C5A60S2实现,许老师
立创开源:LCR测量@8051U, 参考许老师原创

方便给个开源链接吗?我在立创开源没有搜到。

网友V(2025-04-17):
新版本stm32的 100Khz 不好弄啊 许老师联系不到了

网友W:
置量程不懂!!!!

网友X:
我有片1604可以派上用场了,好像最新的STC8051U这芯片很牛逼的样子,期待大神把它玩出花样来。

网友Y:
  买成品套件,不折腾

网友Z(2025-07-13):
学习一下,看看能不能复制出来,大不了代码自己重编

网友AA:
像这种的呢我们之前也是经常去看呢我觉得这种单片机的东西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呢。

网友AB:
有人复刻成功的吗?

网友AB:
引用 网友Z:
学习一下,看看能不能复制出来,大不了代码自己重编

像这种,如果自己完全能编,就不用看别人的复刻了。单片机硬件和软件一直都是相互配合的,能搞定软件,必然也要懂硬件。硬件不了解,软件就无从可编的。了解硬件,也就可以根据软件特性设计硬件。如果说,你一定要借助别人设计的硬件才能编其程序。那么说你能适度修改原作者提供的源代码,我信。说自己从头编,我不太信。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像这种的呢我们之前也是经常去看呢我觉得这种单片机的东西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呢。

很多东西,看起来简单。但真要自己动手去做,需要了解的东西,可真不少。很多东西,就算依葫芦画瓢,做出了,效果也不一定会好。很多细节如果对相关原理了解不足,问题出在哪里都不知道!

网友Y:
tb上有成品卖的吧

网友AC(2026-01-09):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AD(2026-04-07):
正是我需要的,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