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单片机io口对其他芯片管脚的低电平操作

楼主(2021-10-21):
我使用单片机控制一个LED驱动芯片,这个芯片支持PWM调光,调光管脚为DIM,该管脚默认高电平,此时灯为打开。如图:

单片机支持硬件PWM,管脚必须设为推挽输出,最大20mA,目前我用了一个3.3K限流电阻+SS8050三极管去短接LED的DIM口与GND,现在工作状态挺好的,没有异常。如下图:

但是,由于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驱动芯片DIM为低电平,PWM控制完全是反向的,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容易出错。所以我希望改成: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驱动芯片DIM也为高电平。所以我设想下图形式,是否能够行得通?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单片机  led ic工作电压一样,可以直接驱动...,安全点中间串个隔离电阻...

网友B:
没必要吧  就当前硬件就可以了,再单片机程序修改PWM前面做一下处理就好了,比如原先70的占空比,反过来就是30的占空比,你用总的减去你想输出的不久可以了吗?为啥要捣鼓硬件这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  led ic工作电压一样,可以直接驱动...,安全点中间串个隔离电阻...

直接接也可以啊?我接地是想让它反应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吧  就当前硬件就可以了,再单片机程序修改PWM前面做一下处理就好了,比如原先70的占空比,反过来就 ...

反过来不好算....违反我的直觉,总是出错

网友C:
直连是最简单的,加个电阻限流就好了。

至于频占比高低电平的问题,有些单片机是可以设置低电平频占比还是高电平频占比的,就算没有这个设置,写个子函数,里面直接取反,你调用的的时候调用子函数不就好了?也不用担心搞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连是最简单的,加个电阻限流就好了。

至于频占比高低电平的问题,有些单片机是可以设置低电平频占比还 ...

搞定了,我直接测试了下两个电阻那个,没问题,比用三极管节约了几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