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到了I2C总线,AT24C02储存部分 程序错误

楼主(2021-10-21):
跟着视频做的,感觉没有问题,找了好久也找出来错到哪,语法没有问题,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谢谢大家了

12-1 AT24C02数据存储.rar

keil程序

网友A:
IIC要有延时的,你在所有的时钟和数据后面加上一个空操作或者延时
你的程序都是没有延时的
你参考一下
/*IIC读写函数*/
#include "IIC.H"
//=================================================================================================
void Delay()                 //用于IIC延时,CY有变化,根据不同单片机的时钟可以适当调整延时时长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i++);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a)                //@24.000MHz,1mS延时函数,这个代码从STC下载器复制来
{
        unsigned char i, j;
        for(a;a>0;a--)
            {
                i = 32;
                j = 4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void IIC_Start()           //IIC启动信号
{
        SCL=0;
        Delay();           //延时1mS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SCL=0;
}
//=================================================================================================
void IIC_Stop()                         //IIC停止信号
{
        SCL=0;
        Delay();           //延时1mS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
void IIC_Ask()           //IIC应答信号
{
        SCL=0;
        Delay();           //延时
        SDA=0;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
void IIC_Nask()           //IIC不应答信号
{
        SCL=0;
        Delay();           //延时
        SDA=1;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yte)                        //写入器件的应答信号由从机给出
{
         unsigned char i,temp;
        unsigned int k;
         temp=byte;
        SCL=0;
        Delay();
                 for(i=0;i<8;i++)
                         {
                        if(temp&0x80)SDA=1;
                        else SDA=0;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temp=temp<<1;
                        }
        SCL=1;                   //给出一个上升沿,用于产生应答信号
        Delay();
        SDA=1;
        while((SDA==1)&&(k<1000))
                {
                k++;
                Delay();
                } //等待SDA出现低电平,出现低电平就表示器件已经应答
        SCL=1;
        SDA=0;
        Delay();
}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                                                  //读取的应答信号由单片机给出
{
        unsigned char i,k;
        SCL=0;
        Delay();
        SDA=1;                  //置位SDA等于释放SDA端口.让内部可以读取到这个端口的电平状态
        Delay();
        for(i=0;i<8;i++)
                {
                SCL=0;
                Delay();
                SCL=1;
                k=(k<<1)|SDA;
                Delay();
                }
        return k;
}
//=================================================================================================*/

网友B:
    1、 你好,你的问题还是建议自己查找下。不过可以给你一个现成的可用的例子。
    2、例子的单片机是基于STC8H3K64S4主芯片编写的,见下图。(板子是艾克姆的开发板)

    3、不知道你的硬件是怎样的,一定注意I2C总线是一定要加上拉的。
    4、如果单片机型号不完全一致,注意头文件修改下,提供的例子是模拟I2C的,更有利于你移植。一定注意延时函数要保证准确。(不同单片机运行速度不一样,延时函数是不一样的)

实验2-11-1:外部EEPROM存储器读写单字节实验(模拟I2C).rar

网友C:
24C02擦写数据时需要大概5ms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要有延时的,你在所有的时钟和数据后面加上一个空操作或者延时
你的程序都是没有延时的
你参考一下

我再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好,你的问题还是建议自己查找下。不过可以给你一个现成的可用的例子。
    2、例子的单片机是 ...

我板子上这两个是直接连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C02擦写数据时需要大概5ms的延时,

好像不是延时的问题,就是读写函数可能哪里有错误,还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延时的问题,就是读写函数可能哪里有错误,还没找到

I2C的速度都是很慢的,一般用8951+12M晶振的话,CLK可以不延时,但是速度更快的单片机CLK这里必须要若干个NOP来延时的。尤其是读的时候,延时不够,根本读不到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延时的问题,就是读写函数可能哪里有错误,还没找到

有问题,但不限于延时
明白不,延时肯定是有问题的,可能其它地方也有问题,但延时问题不解决,你永远搞不定,除非你单片机能慢到IIC可以识别的速度

网友E:
时序是不是不对,延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