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DS1302显示时间,做出来了,但是年份,我想弄成2021,但是老是出错

楼主(2021-10-21):
下边是时钟程序,我本来是想着四位数转BCD码,千位除以1000再乘以16,不过那样不对

void DS1302_SetTime()
{
        DS1302_WriteByte(DS1302_WP,0x00);
        DS1302_WriteByte(Year,DS1302_Time[0]/10*16+DS1302_Time[0]%10);
        DS1302_WriteByte(Month,DS1302_Time[1]/10*16+DS1302_Time[1]%10);
        DS1302_WriteByte(Date,DS1302_Time[2]/10*16+DS1302_Time[2]%10);
        DS1302_WriteByte(Hour,DS1302_Time[3]/10*16+DS1302_Time[3]%10);
        DS1302_WriteByte(Minute,DS1302_Time[4]/10*16+DS1302_Time[4]%10);
        DS1302_WriteByte(Second,DS1302_Time[5]/10*16+DS1302_Time[5]%10);
        DS1302_WriteByte(Day,DS1302_Time[6]/10*16+DS1302_Time[6]%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WP,0x80);
}

void DS1302_ReadTime()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DS1302_ReadByte(Year);
        DS1302_Time[0]=Temp/16*10+Temp%16;

        Temp=DS1302_ReadByte(Month);
        DS1302_Time[1]=Temp/16*10+Temp%16;

        Temp=DS1302_ReadByte(Date);
        DS1302_Time[2]=Temp/16*10+Temp%16;

        Temp=DS1302_ReadByte(Hour);
        DS1302_Time[3]=Temp/16*10+Temp%16;

        Temp=DS1302_ReadByte(Minute);
        DS1302_Time[4]=Temp/16*10+Temp%16;

        Temp=DS1302_ReadByte(Second);
        DS1302_Time[5]=Temp/16*10+Temp%16;

        Temp=DS1302_ReadByte(Day);
        DS1302_Time[6]=Temp/16*10+Temp%16;

}

网友A:
DS1302年的字段数值范围0-99,显示时年份数值加2000!!!

网友B:
DS1302 只有两位计年法, 按千年虫准则,你把 >= 21的年份,前面给20, <21的年份前面给21的话,你这个钟可以用100年不需要改程序,百年后就算这个钟没坏,也已经不需要你操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302年的字段数值范围0-99,显示时年份数值加2000!!!

谢谢,我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302 只有两位计年法, 按千年虫准则,你把 >= 21的年份,前面给20,

谢谢了,懂了

网友C:
换用DS12C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