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C语言程序“~”是啥作用呐

楼主(2021-10-21):
和 sound=0有啥区别吗?

网友A:
sound=~sound  在sound原有状态上取反,sound=0 直接 置零。

网友B:
取反,等同于:  Sound = !Sound;

网友C:
取反的意思

网友D:
楼主的仿真图错了吧。以下是我的仿真图:

楼主用的应该是无源蜂鸣器,内部不包含振荡电路,所以需要一个外部的时钟信号才能将其驱动起来,不同的频率信号可以使无缘蜂鸣器发出不同的响声。io口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输出高电平时,三极管截止。程序中通过给io口取反,可以输出时钟信号,在循环中加入延时,可以改变信号频率。

网友E:
产生高低变化的方波,让蜂鸣器发出声音,无源蜂鸣器不是变化的电平不会发声

网友F:
你的三极管CE极搞反了

网友B:
说起来,也许没人信,在这个电路里,仿真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实际电路的话,PNP管的话,正反接蜂鸣器居然都能响。

网友G:
表示 C语言 按位取反 运算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说起来,也许没人信,在这个电路里,仿真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实际电路的话,PNP管的话,正反接蜂鸣器居然都 ...

不信!~~~~!!!!!

网友I:
反操作,原来是1,取反就是0

网友J:
直接取反的

网友K:
没加延时,恐怕不行。。

网友L:
while是循环。=0是一直为0,=~是不断取反,两次取反的中间需要加延时,否则没有意义。

网友M:
取反的意思,端口电平取反,C语言基本知识

网友N:
这个是取反,高低电平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不信!~~~~!!!!!

不信的话,可以试验一下,实践出真知,怕麻烦的话,也不用搭电路,有可以测三极管的万用表的话,找个PNP管,就8550好了,B极在中间,比较方便,CE反插看看能不能导通。放大倍率会比正接小一点,但是让蜂鸣器响还是够的。

网友I(2021-11-22):
取反,高电平变低电平,低电平变高电平

网友O:
如果里面写sound=0,就算while(1)多次执行,后续sound也一直是0。~是取反的意思(~1=0;~0=1)。这样写的好处是,如果上次while

网友O:
~是取反。~1=0;~0=1。这样写的意思是:如果上一个状态while(1)内部执行结果是0,那么这次while(1)内部执行结果是~0=1。再下一次,执行结果是~1=0。多次循环代表这里发出了50%占空比的方波。

网友P:
按位取反,使蜂鸣器端口电平来回变换,从而产生声音

网友Q:
取反,Sound=!Sound;

网友R:
~是取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