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指令读取问题

楼主:
如图,这是矩阵键盘读取的指令。程序P0=0XF0后面要加时间延时指令,否则,当按键按下去时,J的读取不正确,还是原来的0XP0。

如图,如果把延时去掉的话,按键读取的值就不正确。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有个时间缓冲。

网友A(2021-10-21):
51IO口读前要置1(高),完成置1(高)需要时间不能马上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IO口读前要置1(高),完成置1(高)需要时间不能马上读。

哦哦,原来这样啊。

网友C:
外部的接口,接的是按键,只要是不导通的两个金属体,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电容(电容就是这样定义的),电容上的电压是不能跃变的,当你置1后,它的电压是不能立即从0到1。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