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蜂鸣器响“你很棒”三个字?

楼主(2021-10-21):
(无正文)

网友A:
蜂鸣器做不了,因为蜂鸣器只能播放单音调的的音乐,如果要播放人声建议采用三极管放大电+喇叭,路取代蜂鸣器,你很棒先用手机录制好,然后在百度上找软件转成非格式,然后在单片机上播放出来就行了,由于论坛禁止直接给程序,我就不发了,自己在论坛找一下吧 以前有人发过

网友B:
蜂鸣器做不了。

网友C:
用无源蜂鸣器可以播放人声,硬件PWM直接播放声音裸数据即可,普通IO口需要二值化处理,可以听到人声但音质非常差,定时器中断控制采样点输出。

网友D:
可以编程模拟发音。

网友E:
有专门定制的芯片,不需要单片机,或者找录音芯片

网友F:
用无源蜂鸣器,处理好声音波表,单片机取波表数据用DAC或PWM输出,音质不会太好也很浪费资源但确实能做到。

网友G:
单片机取波表数据用DAC或PWM输出,推动用无源蜂鸣器,声音很小,音质不会太好也很浪费资源但确实能做到。最好是用三极管功放或d了哦功放推动喇叭.

网友H:
要用语音芯片

网友I:
买一片可以录音的芯片或者模块,接上无源蜂鸣器就可以了。这样的模块很多,也很实用,街道上的叫卖机就广泛使用这样的芯片或者模块。何必麻烦。

网友I:
ISD1820录音模块只要几元就可以搞定。

网友J:
你必须使用语音合成器来生成你想要的声音。

网友K:
先录制或者用软件合成需要的语音,再用软件转换生成对应的2进制文件,然后软件通过IO输出给蜂鸣器。蜂鸣器需要无源的。这样可以出来声音,效果根据你用的芯片的资源状况有差别,但是基本上不会很好。最后,还是建议用语音芯片吧。

网友L:
要用扬声器哦

网友M:
延时设置一下

网友N:
不行,要用语音模块

网友O:
蜂鸣器只能发出各种频率的矩形波,无法发出别的声音

网友P:
这个用蜂鸣器很难实现的

网友Q:
蜂鸣器不能调音

网友R:
蜂鸣器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