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CD1602时序图问题

楼主(2021-10-22):
请问下在1602时序图里面 第二张图的小黑横线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小横线表示:竖线作用在这个IO上, 如果没有这个小横线,则表示只是竖线从这里经过,对这个IO没有作用,你看TC就能理解了。

网友B:
高低电平的切换时间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横线表示:竖线作用在这个IO上, 如果没有这个小横线,则表示只是竖线从这里经过,对这个IO没有作用,你 ...

明白了,那再问下 那个rw  刚开始怎么线有高电平也有低电平两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低电平的切换时间点

这个切换时间点是指在那个电压值还是说在上升或者下降状态的时候啊

网友A:
从左往右看时序图,
我们先看  E  代表,做读操作的时候,E 必须从低电平拉高到  高电平, (即,必须有一个上升沿的跳变)。
再来看 R/W  就容易理解了,不管 R/W之前是什么 状态, 再做这个操作的时候必须保持高电平。

那么操作的时候,  我们 RW = 1; 就可以了
但是E的话, 我们必须 写 E = 0;  再 E = 1;  来确保有一个上升沿产生。

网友C:
输入触发器高低电平翻转点的位置

网友D:
这个就是E信号上升沿之后,d0-7信号需要保持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