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单片机如何采样电流?

楼主(2021-10-22):
Stc单片机如何采样电流?能给个电路原理图吗。最大能采样 多少A电流吗?

网友A:
把已知阻值的精密电阻串到被测电路,利用单片机ADC测量该电阻两端的电压,通过欧姆定律,电压/电阻=电流。

网友B:
要考虑几个因素:
1,单片机ADC的精度
2,负载对工作电压的要求,想要让采样电阻对负载工作电压影响小的,就得用小阻值的采样电阻,但采样的精度就下降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想要提高精度,那就得提高ADC的精度
用阻值大的采样电阻,精度是上去了,对负载电压的影响就大了
3,电流范围,uA级别和A级别的采样电阻可不一样的
一般常用的就这种电路,如果不是工业级的,DIY的话,这种电路可以的了

网友C:
你可以试试这个

最大采样 3.2A电流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mp;page=1#pid957013

网友D:
Stc单片机如何采样电流?能给个电路原理图吗。最大能采样 多少A电流吗?

可以根据楼上的进行计算得到相应的电阻和电流,如果不够还可以增加放大器(放大电路)来对这个小电压信号进行放大,从而达到增加测量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已知阻值的精密电阻串到被测电路,利用单片机ADC测量该电阻两端的电压,通过欧姆定律,电压/电阻=电流。

那5v电压,电阻用0R的,是不是可以测千A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5v电压,电阻用0R的,是不是可以测千A电流

撇开电阻烧掉不谈。
撇开电阻越小精度越差也不谈。
单单:
5V / 0R = ∞ A
那么,结果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5v电压,电阻用0R的,是不是可以测千A电流

这..........
你接触过电焊没有?或者工业点焊,那才100A-500A的电流,比拇指还粗的铜线都发烫,你觉得要测量1000A要粗的电阻呢?

网友E:
首先需要检查单片机是否含有内部AD,若无要增加外部AD,
2.电流采样其实与电压采样一样,单片机不能直接采样电流,需要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即电流输出端接一个电阻到地,如3A经过一个1欧姆的电阻,在无放大的情况下,进AD电压为3V
3.采样电流大小是电路决定,要满足的条件是采样进AD的值不能超过AD的供电电压,否则会溢出。理论上讲无论多大电流AD都可以采样,可以通过运放放大缩小等手段实现

网友A:
一般,超出adc量程概率不高,如果超出量程,说明串入电路的电阻太大,分压太多了,本来就不合理了。通常做法是串一个保险丝进电路,为防止保险丝烧毁后

网友F:
大电流可以采用霍尔器件,将电流转换为电压,再用ADC采集。最后对照比例即可推算出实际电压。

网友G:
用电阻分压,用单片机的ADC口读取电压值,根据电压除以电阻就是电流值

网友H:
单片机的电流采样电路应该是跨不同的单片机通用的,它可以是基于电阻的,或基于霍尔效应传感器的,或基于变压器的电流传感器。 你可以通过在这个论坛中寻找一些例子来学习如何做到这一点。

网友I:
读取电压值,通过电压值除以电阻,即可得到相应元器件的电流数值,前提是单片机必须要有AD转化功能

网友J:
在负载端增加一颗电流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