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节锂电,驱动LED的芯片或者电路

楼主(2021-10-22):
功率最大能到多少
比AMC7135功率大

网友A:
跟锂电的功率,芯片或者电路的功率有关。

网友B:
LED用作指示灯一般功率都不大,除非用来照明,那就需要大点电流的锂电池

网友C:
这要看你驱动LED的连接方式和对锂电池的体积要求了。大的锂电池有几百AH小的锂电池只有几十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