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138怎么没能译码?

楼主(2021-10-22):
按宋老师的”手把手教51单片机“做仿真时,74HC138未能按书中讲的进行译码,结果LEDS6不能输出低电平,也就无法使PNP管导通,点亮LED。请教各位老师了。

#include <reg52.h>   //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sbit LED = P0^0;     //位地址声明,注意:sbit必须小写、P大写!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void main()
{
  while(1)
  {
   ENLED = 0;
   ADDR0 = 0;
   ADDR1 = 1;
   ADDR2 = 1;
   ADDR3 = 1;
   LED = 0;  //点亮小灯
  }
}

网友A:
U2的6拉高,4和5低,试一试

网友B:
E1不能和E2接在一起,它俩要求电平是不一样的。

楼主:
感谢沙发和板凳两位老师。

GTX的代码有问题,SXS的讲述也有问题。看来学单片机真得不容易。 下面是手把手中的与“点亮1个LED”相关的部分内容:

网友C:

建议:认真学习74HC138
根据这个表可以获得相应输出脚的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认真学习74HC138

根据这个表可以获得相应输出脚的高低。

这个表“手把手……”书中也有同样的一份,可为什么他书中的插图与书后的附图都错了,是我理解错了?谢谢。

网友D(2022-05-11):
引用 网友B:
E1不能和E2接在一起,它俩要求电平是不一样的。

谁说不能接一起的   你没看资料写着么

网友E:
6脚高,使能。4脚低,使能。

你把6脚和4脚连在一起,结果就是永远无法使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手把手……”书中也有同样的一份,可为什么他书中的插图与书后的附图都错了,是我理解错了?谢谢 ...

书没错,沙发板凳的发言也是对的。唯一错的地方就是你在楼主位画的图。能粗心大意到你这种程度也是很难得的。

网友F:
74HC138将3位二进制(A0,A1和A2),译码成8种输出状态,并且一共有8个输出I/O,这8位输出的特点是:互斥(同时只有一位有效)、低有效(低电平表示有效,表示选中)。简单来说,74HC138实现了用3根线选择8根线(8选1)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