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PCB, 如何让过孔连接三个层,顶层,内电层1和2

楼主(2021-10-22):
属性里只能连接两个层

网友A:
4层板,你这样的结构,不好做。
假如板层是1234,只能12通、34通(盲孔),或是1234直通(通孔),你要做23通是要做埋孔,可以做,当价格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B:
可以在层管理器里添加内层。通常过孔采用通孔连接到需要的内层,单面外层只与内层相通的过孔称盲孔,只在内层相通的过孔称埋孔。不是能接多层板的厂家都能做盲埋孔。能做的厂家要价贵很多。通常不是对尺寸要求特别小巧的产品不会设计盲埋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层管理器里添加内层。通常过孔采用通孔连接到需要的内层,单面外层只与内层相通的过孔称盲孔,只在内 ...

盲埋孔可能比6层板都贵,具体以厂家审核报价为准。

网友D:
描述不够详细又让人猜。如果按你标题的意思来,这好像没什么难度啊。4层都钻穿,第四层你把铜皮避让,不使用不就行了吗?除非第四层有其它原因不能钻透。而不钻透,就属于盲孔,现在技术都很成熟了。

网友E:
顶层 内层1 2,过孔连接3层,在同一网络就可以了吧...

网友F(2021-12-01):
可以放俩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