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出了问题但不知道在哪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求大佬们解答

楼主(2021-10-22):
这是编辑器提示的
task3.c(1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ask3.c(40): error C202: 'P2_0': undefined identifier
task3.c(47): error C202: 'P2_0': undefined identifier

这是单片机源代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fm P2_0
uint code yj[]={64580,64684,64777,64820,64898,64968,65030,64260,65058};     //音阶初值:1,2,3,4,5,6,7
uchar code yp[]={0x14,0x24,0x24,0x14,0x14,0x24,0x34,0x14,0x34,0x44,0x58,0x34,0x44,0x58,0x52,0x62,0x52,0x42,0x34,0x14,0x52,0x62,0x52,0x42,0x34,0x14,0x14,0x84,0x16,0x02,0x14,0x84,0x16,0x02,0x00};      //两只老虎
uchar yf,jp;
void delay(uint z)     //1/4延时时间,250ms
{
        uchar i,j;
        while(z--)
        for(j=0;j<250;j++)
        for(i=0;i<120;i++)
}
void sing(uint i)
{
        yf=yp[i]/16;      //高四位为音符
        jp=yp[i]%16;         //低四位为节拍
}
void main()
{
        uint i;
        IE=0x82;
        TMOD=0x01;
        while(1)
        {
                for(i=0;yp[i]!=0;i++)
                {
                        sing(i);
                        if(yf==0)TR0=0;
                        else
                        {
                                TH0=yj[yf-1]/256;
                                TL0=yj[yf-1]%256;
                                TR0=1;
                        }
                        delay(jp);
                }
        TR0=0;
        fm = 0;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yj[yf-1]/256;
        TL0=yj[yf-1]%256;
        fm =-fm;
}

网友A:
13行缺了个分号。

网友B:
task3.c(1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这里是前面循环,没有分号。
task3.c(40): error C202: 'P2_0': undefined identifier   这里是 P2_0 没有定义
task3.c(47): error C202: 'P2_0': undefined identifier   这里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sk3.c(1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这里是前面循环,没有分号。
task3.c(40):  ...

P_2应该怎么定义?

网友C:
#define fm P2_0 改为 sbit fm = P2^0;
for(i=0;i<120;i++)改为 for(i=0;i<120;i++);
fm =-fm;改为 fm =!fm;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fine fm P2_0 改为 sbit fm = P2^0;
for(i=0;i

代码已经没错了,可以生成HEX文件,但是在仿真时,扬声器没有声音,可以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吗?

网友D:
13行的for里面你干了啥?

网友D:
蜂鸣器哪个问题你把R1R2的阻值换下试试

网友E:
基本功不扎实,建议多从基础强化,否则再大的大厦也会倒塌.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采用二楼的方法已经解决

网友F:
无循环语句

网友G:
电阻的阻值设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