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使用DMA通道测电压电流,电压一直为0,电流为负数,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21-10-22):
(图片)

网友A:
考虑一下程序计算错误了?或者是变量使用了有符号数,计算出的值越界了?ADC能采到值的话那就是你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B:
为什么先调用    adc1_start(); 后调用    ADC1_Ini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先调用    adc1_start(); 后调用    ADC1_Init(); ?

嗯嗯,刚看到已经修改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程序计算错误了?或者是变量使用了有符号数,计算出的值越界了?ADC能采到值的话那就是你程序出问 ...

嗯嗯,看到已经修改了,现在可以实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