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酒精检测 AD转换 程序

楼主(2021-10-22):
#include<intrins.h>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p  _nop_()

code uchar seven_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82,0xf8,0x80,0x90};
uchar cp1,cp2,dat_ad;
sbit CS = P3^0;
sbit CLK = P3^1;
sbit DIDO = P3^2;
/*对ADC0832初始化处理*/
void adc0832_init(void)
{
CS = 1;nop;
CLK = 1;
CS = 0;
}
/*对转换ch0通道的模拟信号*/
uchar adc0832_ch0(void)
{
uchar dat1,i;
adc0832_init();
DIDO = 1;CLK = 0;nop;CLK = 1;nop;    //第一个下降沿,DI必须为高电平,表示启始信号
DIDO = 1;CLK = 0;/*这里是第二个下降沿*/nop;CLK = 1;nop;    //第二个下降沿
DIDO = 0;CLK = 0;/*这里是第三个下降沿*/nop;CLK = 1;nop;       //第三个下降沿,发送1,0;选择通道ch0
DIDO = 1;          //释放总线
/*上面都是配置位,达到了启动并选择通道0的作用*/

for(i = 0;i<8;i++)        //第4个下降沿到第11个下降沿
{
  CLK = 0;nop;        //
  if(DIDO)dat1 = dat1|0x01;     //最低位置1(与特定数字按位或的作用,可以达到控制指定位而其他位不变)
  //注意dat1是MCU中的数据嗷,ADC发送的是DIDO
  CLK = 1;nop;        //这个CLK是单片机发给ADC的,因此在一个上升沿之间还可以处理一些程序。注意上面的这个IF语句是由MCU处理的啊!
  dat1 = dat1<<1;        //左移,低位填充0,依次输出最高位
  //DIDO每发送一位,MCU中的dat1变化一位。8位完成后即dat1返回
}
return(dat1);      //返回的是数模转换的值
CS = 1;

}

void timer0_init()     //中断初始化函数
{
TMOD = 0x01;
TL0 = 0x78;
TH0 = 0xec;
EA = 1;
TR0 = 1;
ET0 = 1;
}

void timer0_isr()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函数
{
TL0 = 0x78;
TH0 = 0xec;
cp1++;
if(cp1>100)      //0.5s
{
  cp1 = 0;
  dat_ad=adc0832_ch0();  //adc0832转换一次
}
P0 = 0xff;      //消隐
switch(cp2)
{
  case 0:P0 = seven_seg[dat_ad%10];P2 = 0x01;break;
     case 1:P0 = seven_seg[dat_ad%100/10];P2 = 0x02;break;
  case 2:P0 = seven_seg[dat_ad/100];P2 = 0x04;break;
}
cp2++;
if(cp2>=3)
cp2 = 0;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adc0832_init();
while(1);
}

网友A(2023-12-14):
为什么改变滑动变阻器的阻值,数码管显示的数值不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