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bit和char做标志位的时间谁效率高?

楼主(2021-10-23):
刚好有一组8个bit 放入char,不知道运行速度会不会提高

//********************************四功能屏幕锁******************************************
bit ion_satar_lock  =1;
bit clok_satar_lock =1;
bit bubble_lock     =1;
bit RF_satar_lock   =1;
bit ul_satar_lock   =1;
bit ion_mode_lock   =1;
bit ul_mode_lock    =1;
bit key_lock        =1;             //总开关屏幕锁

如果差不行我只需要操作一个chat就可以了

网友A:
单独一个bit 效率比char高,
但是,一个char 效率比2个以上的 bit 高。

网友B:
当然是bit快了
char比bit大概多用一倍的时间
如果不是大量的浮点型运算,这速度没什么意义
像一般检测写入,检测定时之类,随便用
当然,一个好的编程习惯还是要有的
char占用空间大,速度慢,好像除了省事,用插入来用作检测并没有什么优点

网友C:
如果你的标记只是0和1就用bit 省内存 当然也可用用char 浪费 不是两态标记 不用char也不行啊 甚至用int也有可能 这有什么可讨论的呢 需要用什么就用什么呗 已经用c这种系统开销大于汇编的工具了 还纠结那么点效率也没意义 c的优势在于整体开发效率高于汇编 但牺牲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