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定时器定时频率自增

楼主(2021-10-23):
我想写一个频率自增的程序 一开始我是这样写的 如下
void  PIN_LV_ZI_JIA()
{
      unsigned int i;
      for(i=500;i<=1000;i++)      // 频率从500HZ自加到1KHZ
       {
         PIN_LV_UPDETE(i);        //频率改变函数
         delayms(100;               //延时函数  每加一次所用的时间;

       }
}
按照上面写的这样不方便调节时间于是我就改成定时器来写 可是我写了很多次都不行 写法如下

void  PIN_LV_ZI_JIA()
{
      unsigned int i;
      for(i=500;i<=1000;i++)               // 频率从500HZ自加到1KHZ
       {
           if(COUNT>=50)                  //count是来自定时器的值 50次就是50ms
              {
                   COUNT = 0;                   //count清零
                   PIN_LV_UPDETE[i];      //频率改变函数

               }
       }
}

这样无法工作  请教大家一下  该怎么改啊
要求就是要用定时器方便 控制时间
频率变化还是用 PIN_LV_UPDETE(i);  这个函数

网友A:
TH1=(65535-COUNT)/256;
TL1=(65535-COUNT)%256;
COUNT为全局变量,改变COUNT就可以改变频率,占空比只能是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1=(65535-COUNT)/256;
TL1=(65535-COUNT)%256;
COUNT为全局变量,改变COUNT就可以改变频率,占空比只能 ...

不不 你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频率直接调用 PIN_LV_MODE()就可以改变    我的频率是通过PCA产生的 我是封装好了的    我的意思非常简单 就是通过定时器设置间隔时间让这个 PIN_LV_MODE()传递的变量“i”每次加一这样就可以输出频率了

网友B:
改成定时器来写 ,但没显示定时器里怎么写的,还是应该把程序全发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不 你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频率直接调用 PIN_LV_MODE()就可以改变    我的频率是通过PCA产生的  ...

估计,没人能明白你的意思。

就说你改好的程序吧:
你for循环里判断 count是否大于50,这个过程很快,所以for从500到1000,这个循环过程,count根本到不了50,也就是说一次作用都起不了。

网友D:
如果要求快速变化就直接在定时中断里改下个周期时间,如果需要慢速变化就用自动重装载定时器用于输出,另一定时器(或其它周期中断)去定时改变输出定时器的重载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不 你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频率直接调用 PIN_LV_MODE()就可以改变    我的频率是通过PCA产生的  ...

PCA就是PCA,你又说定时器
每隔一段时间改一下PCA的初值不就行了

网友E:
你弄错了嵌套次序了
而且不要用For
void  PIN_LV_ZI_JIA()
{
        static unsigned int i = 500;// 频率从500HZ自加到1KHZ
        if(COUNT>=50)                  //count是来自定时器的值 50次就是50ms
        {
                COUNT = 0;                   //count清零
                PIN_LV_UPDETE(i);      //频率改变函数
                i++;
                if(i>1000)i=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