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的时候LED加了一个电源才能亮,有点想不通,是电压不够吗?标准的是不需要加那...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NTIwMjQwOA==.html
这是我自己录的视频,可以看看。
友友们,图来了
#include "reg51.h"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LED4=P1^4;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SW;//定义按键检测中间变量
        while(1){
                SW=P2&0x1F;//屏蔽P2口高3位
                switch (SW){
                        case 0x1E:
                                LED0=0;//执行SW1按下的功能
                                break;
                        case 0x1D:
                                LED1=0;//执行SW2按下的功能
                                break;
                        case 0x1B:
                                LED2=0;//执行SW3按下的功能
                                break;
                        case 0x17:
                                LED3=0;//执行SW3按下的功能
                                break;
                        case 0x0f:
                                LED4=0;//执行SW3按下的功能
                                break;
                        default://无键按下则推出
                                break;
                }
        }
}

网友A(2021-10-23):
点击了链接竟然得看6分钟广告。
放张仿真图上来多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击了链接竟然得看6分钟广告。
放张仿真图上来多省事。

我错了,这个论坛可以直接传视频上去吗

网友A:
抓图,然后上传到这儿来。视频好象现在还不能上传。

网友A:
发光二极管负极接I/O口时,正极必须串联电阻接电源,否则不给它吃饭它肯定不给你干活。

如果发光二极管正极接I/O口,则由I/O口供电。

网友A:
还有个问题,你的单片机复位脚不能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C:
加了电源点亮了,那就将上面的电源删除。原电源网络有可能没配置好

网友C:
仿真里有电压表的,接个上去测试一下

网友C:
发光二极管窜接200~350欧姆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负极接I/O口时,正极必须串联电阻接电源,否则不给它吃饭它肯定不给你干活。

如果发光二极管 ...

谢谢大佬

网友D:
仿真不可能存在电压不够的情况,你这个情况是第一图的电源并不是电源端子,所以引脚都是灰色的,你可以分别看两个电源端子的属性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仿真不可能存在电压不够的情况,你这个情况是第一图的电源并不是电源端子,所以引脚都是灰色的,你可以分别 ...

那请问一下,图二又加了电源这样正确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一下,图二又加了电源这样正确吗

楼主不要纠结电源问题。你画的仿真图有许多错误,所以会出现奇怪问题。因为不是实物电路,这些奇怪问题也难以解释。仿真MCU的VCC、GND、RST和晶振都是系统默认存不必画,何况你乱画的不出问题反倒更奇怪。

网友F:
为了使电路仿真正常工作,应该定义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要纠结电源问题。你画的仿真图有许多错误,所以会出现奇怪问题。因为不是实物电路,这些奇怪问题也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