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单片机进行通过NRF24L01的双向通信有问题

楼主(2021-10-23):
这个是我写的程序,大部分是网上找的程序,用的是15单片机,然后两个MCU通过NRF24L01通信,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通信不了,就接收不到数据。有没有大佬找找我的问题。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TX_ADR_WIDTH 5 //5字节宽度的发送/接收地址
#define TX_PLOAD_WIDTH 4//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uchar code lcd1602[]={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uchar code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flag;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sta^4;

/*sbit CE   = P1^5;
sbit CSN  = P1^4;
sbit SCK  = P1^2;
sbit MOSI = P1^1;
sbit MISO = P1^3;
sbit IRQ  = P1^0;*/
sbit CE   = P2^4;
sbit CSN  = P2^0;
sbit SCK  = P2^3;
sbit MOSI = P2^1;
sbit MISO = P3^3;
sbit IRQ  = P2^2;
//SPI要使用的IO
sbit MOSIO=P3^4;
sbit R_CLK=P3^5;
sbit S_CLK=P3^6;
//SPI(NFR24L01)命令
#define RFAD_REG 0x00      //定义读命令以注册
#define WRITE_REG 0x20     //定义要写的命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定义RX有效负载寄存器地址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定义TX有效负载寄存器地址
#define FLUSH_TX    0xE1   //定义刷新 Tx寄存器命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定义刷新 Rx寄存器命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定义重复TX负载寄存器命令
#define NOP                                        0xFF   //定义无操作

//SPI(NRF24L01)寄存器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
#define EN_AA      0x01    //“启用自动确认”的注册地址
#define EN_RXADDR  0x02    //'Enabled RX addresses'寄存器地址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寄存器地址
#define SETUP_RETR 0x04    //“自动设置。Retrans的寄存器地址
#define RF_CH                         0x05                 //        '射频信道'寄存器地址
#define RF_SETUP         0x06          //射频设置寄存器地址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地址
#define OBSERVE_TX 0x08                 //“收到Tx”寄存器地址
#define CD                                 0x09    //"载波检测'寄存器地址
#define RX_ADDR_P0 0x0A    //RX地址0管道的寄存器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RX地址1管道的寄存器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RX地址2管道的寄存器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RX地址3管道的寄存器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RX地址4管道的寄存器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RX地址5管道的寄存器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Tx address”的寄存器地址
#define RX_PW_P0         0x11                 //"RX有效载荷宽度,0管'寄存器地址
#define RX_PE_P1         0x12                 //"RX有效载荷宽度,1管'寄存器地址
#define RX_PE_P2   0x13                 //"RX有效载荷宽度,2管'寄存器地址
#define RX_PE_P3   0x14                 //"RX有效载荷宽度,3管'寄存器地址
#define RX_PE_P4   0x15                 //"RX有效载荷宽度,4管'寄存器地址
#define RX_PE_P5   0x16                 //"RX有效载荷宽度,5管'寄存器地址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FIFO状态寄存器”的寄存器地址

void delay500ms(void);
void lcd_initial (void);                                //LCD1602初始化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void check_busy (void);                                        //忙检测
void write_command (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void string (uchar ad,uchar *s);//字符写入,(字符开始地址,字符)
void delay100ms(void);                                        //延时100MS
void delay10ms(void);                                          //延时10MS
void delay1ms(void);                                                //延时1ms
uchar ajlb(uchar x);                        //按键滤波
uchar JCAJ(void);                                                //检测按键按下
uchar HC08JS = 0;
bit                flag1 = 0;
sbit        E=P2^5;
sbit        RW=P2^6;
sbit        RS=P2^7;
sbit        FMQ=P1^2;
sbit        BG=P2^4;
sbit  DQ=P1^0;
sbit K1=P1^3;
sbit K2=P1^4;
sbit K3=P1^5;
sbit K4=P1^6;
sfr AUXR   = 0x8E;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void lcd_initial (void)   //LCD1602初始化
{
        write_command(0x38);//写入0x38(命令6):两行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_nop_();                                                //空操作
        write_command(0x0C);//写入0x38(命令4):开整体显示,光标关,无闪烁
        _nop_();                                                //空操作
        write_command(0x04);//写入0x38(命令3):
        _nop_();                                                //空操作
        write_command(0x01);//写入0x38(命令1):清屏
        delay1ms();
}
void check_busy (void)//忙检测
{
        uchar dt;
        do
        {
                dt=0xff;                                        //dt为变量单元,初值为0xff
                E=0;
                RS=0;
                RW=1;
                E=1;
                dt=out;                                                //out为LCD数据口,将out的状态送入dt
        }
        while(dt&0x80);                //如果忙标志位BF=1,继续循环检测,等待BF=0
        E=0;                                                                //BF=0,LCD不忙,结束检测
}
void write_command (uchar com)//写命令函数
{
        check_busy();
        E=0;
        RS=0;                                                                                                //RS与E同时为零时。才可以写入命令
        RW=0;
        out=com;                                                                                //将命令com写入数据口
        E=1;                                                                                                //写入命令时,E为上升沿,所以E开始为0
        _nop_();
        E=0;                                                                                                //E由高变低,LCD开始执行命令
        delay1ms();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
        check_busy();
        E=0;
        RS=1;
        RW=0;
        out=dat;
        E=1;
        _nop_();
        E=0;
        delay1ms();
}
void string (uchar ad,uchar *s)
{
        write_command(ad);
        while(*s>0)
        {
                write_data(*s++);                                        //输出字符串,且指针加一
                delay1ms();
        }
}
void string1(uchar ad,uchar a)
{uchar b=0,c=0;
        write_command(ad);
        ad=ad+0x01;
        b=a/10;
        b=lcd1602[b];
        write_data(b);
        c=a%10;
        c=lcd1602[c];
        write_data(c);

}
void lcd_xs(uchar a)
{
        if(a==0)
        {string(0x83,"->NRF24L01");
         string(0xC5,"HC-08");
        }
                else if(a==1)
        {string(0x83,"->HC-08");
         string(0xC5,"EV1527");
        }
                else if(a==2)
        {string(0x83,"->EV1527");
         string(0xC5,"NRF24L01");
        }
}
void delay5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for(a=12;a>0;a--);
}

void delay5(uchar n)                        //延时5us程序
{
        do
        {
                delay5us();
                n--;
        }
        while(n);
}

void delay1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222;b>0;b--)
        for(a=12;a>0;a--);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000000000001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202;b>0;b--)
        for(a=147;a>0;a--);
}
void delay50ms(void)   //误差 -0.000000000003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6;c>0;c--)
        for(b=116;b>0;b--)
            for(a=214;a>0;a--);
}

void delay100ms(void)   //误差 -0.000000000006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46;c>0;c--)
        for(b=116;b>0;b--)
            for(a=9;a>0;a--);
}

//////////////////////////////////////////////////////DS18B20程序开头
void init_ds18b20(void)                        //18B20初始化
{
        uchar x=0;
        DQ=0;
        delay5(120);
        DQ=1;
        delay5(16);
        delay5(80);
}
uchar readbyte(void)                //读取1字节数据
{
        uchar i=0;
        uchar date=0;
        for(i=8;i>0;i--)
        {
                DQ=0;
                delay5(1);
                DQ=1;
                date>>=1;
                if(DQ)
                date|=0x80;
                delay5(11);
        }
        return(date);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写1B函数
{
        u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5(12);
                DQ=1;
                dat>>=1;
                delay5(5);
        }
}
uchar retemp(void)                        //读取温度
{
        uchar a,b,tt;
        uint t;
        init_ds18b20();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init_ds18b20();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a=readbyte();
        b=readbyte();
        t=b;
        t<<=8;
        t=t|a;
        tt=t*0.0625;

        return(tt);
}
////////////////////////////////////////////DS18B20程序结尾
//NFR24L01发送
void init_io (void)                                                //2401初始化
{
        CE =0;                                                                                        //待机
        CSN=1;                                                                                        //SPI禁止
        SCK=0;                                                                                        //SPI时钟置低
        IRQ=1;                                                                                        //中断复位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根据spi协议,写一节数据到2401,同时读出一节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循环8次
        {
                MOSI=(byte&0x80);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byte<<=1;                                                                        //低一位移到最高位
                SCK=1;
                byte |=MISO;                                                        //读MSIO到byte最低位
                SCK=0;
        }
        return(byte);                                                                //发回读出的一字节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写数据value到reg寄存器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从reg寄存器读一字节
{
        uchar reg_val;
        CSN=0;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reg_val=SPI_RW(0);
        CSN=1;
        return(reg_val);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从reg寄存器读出bytes个字节,通常用来读取接收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char status,i;
        CSN=0;
        status=SPI_RW(reg);
        for(i=0;i<bytes;i++)
        pBuf[i]=SPI_RW(0);
        CSN=1;
        return(status);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把pBuf缓存中的数据写入到nRF24L01,通常用来写入发射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SPI_RW(pBuf[i]);        //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void RX_Mode(void)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接收模式,等待接收发送设备的数据包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 = 1;                                            //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
void TX_Mode(uchar * BUF)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入发送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BUF, TX_PLOAD_WIDTH);                  // 写数据包到TX FIFO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CE = 1;
}
uchar Check_ACK(bit clear)                                //检查接收设备有无接收到数据包,设定没有收到应答信号是否重发
{
        while(IRQ);
        sta = SPI_RW(NOP);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MAX_RT)
                if(clear)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SPI_RW(FLUSH_TX);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if(TX_DS)
                return(0x00);
        else
                return(0xff);
}
void NRF24L01_CX(void)                //NRF24L01程序执行
{uchar b=1,temp,a=0,temp1=0x00;
        FMQ=1;
        lcd_initial();                                        //调用lcd初始化
        string(0x80,"24L01TXD:");
        string(0xc0,"RXD:");
        init_io();
        while(b)
        {
                temp=retemp();
                string1(0x8A,temp);
                TX_BUF[0] = ~temp;          // 数据送到缓存
                TX_Mode(TX_BUF);                        // 把nRF24L01设置为发送模式并发送数据
                //IRQ=0;
                a=JCAJ();
                if(a==4)
                        b=0;
                Check_ACK(1);               // 等待发送完毕,清除TX FIFO
                RX_Mode();                                // 设置为接收模式
                sta = SPI_Read(STATUS);          // 读状态寄存器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 RX_BUF, TX_PLOAD_WIDTH);  // 从RX FIFO读出数据
                        flag = 1;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RX_DS中断标志
                if(flag)                           // 接受完成
                        {
                        flag = 0;                       // 清标志
                        temp1 = RX_BUF[0];           // 数据送到temp1
                }
                        string1(0xCA,temp1);
                delay50ms();
                a=JCAJ();
                if(a==4)
                        b=0;
        }

}uchar JCAJ(void)                                                //检测按键按下
{
        uchar x=0,y=0;
        if(K1==0)
        {y=1;
        x=ajlb(y);
                return x;
        }
        else if(K2==0)
        {y=2;
        x=ajlb(y);
                return x;
        }
        else if(K3==0)
        {y=3;
        x=ajlb(y);
                return x;
        }
        else if(K4==0)
        {y=4;
        x=ajlb(y);
                return x;
        }
        return x;
}
uchar ajlb(uchar x)                        //按键滤波
{
        delay10ms();
        if(x==1)
        {
                if(K1==0)
                {return x;}
                else
                {x=0;
                 return x;}
        }
        else if(x==2)
        {
                if(K2==0)
                {return x;}
                else
                {x=0;
                 return x;}
        }
        else if(x==3)
        {
                if(K3==0)
                {return x;}
                else
                {x=0;
                 return x;}
        }
        else if(x==4)
        {
                if(K4==0)
                {return x;}
                else
                {x=0;
                 return x;}
        }
                return x;
}

void main ()
{

NRF24L01_CX();
}

网友A:
粗略看了一下,程序有几个问题:1、两个单片机的程序收发地址应该设置不同;2、工作时得有握手协议来协调收发状态的切换。
建议你先单独写收、发两个程序,调试通过了再合并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