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0832更改部分单片机代码后无法工作的问题

楼主:
如图,原代码是0832完成数据采集后,前8位先用if判断DO是否为0然后将temp1分别与0和1做或运算(注释部分),我在想为什么不能直接将temp1直接与DO进行或运算,然后我就讲代码改了一下,然后0832就不工作了,请问逻辑都是一样的,keil编译也未报错,为什么到仿真中就不工作了

  for( i = 0;i < 8;i++ )      //前读取8位的值
  {
    _nop_();
    temp1 <<= 1;
    Clk = 1;
    _nop_();
    Clk = 0;
   /*if (DO)
      temp1|=0x01;
    else
     temp1|=0x00
*/
      temp1|=DO;  //更改部分
  }
  for (i = 0; i < 8; i++)      //后读取8位的值
  {
    temp2 >>= 1;
    /*if (DO)
      temp2|= 0x80;
    else
     temp2|=0x00
*/
      temp2|= DO;  //更改部分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网友A(2021-10-24):
把读取0832的高8位更改为temp1|=DO;没有问题,但把读取低8位更改为temp2|=DO;不行。
因为读取DO的是位数据要放在temp2的最高位。如坚持这种写法就要把DO移到高位,
并且要把DO强制转换成char。如:temp2|=((char)DO<<7);,这就显得多此一举了。
函数解释: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
//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ch)
{
        uchar i,Data1=0,Data2=0;
        CLK=0; //时钟置低平
        DO =1; //开始信号为高电平
        CS =0; //片选信号置低,启动AD转换芯片
        CLK=1; //输入开始信号(构成一个正脉冲),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CLK=0; //时钟下降沿
        //模拟信号输入模式选择(1:单模信号,0:双模差分信号)
        DO =1;
        CLK=1; //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CLK=0; //时钟下降沿
        //模拟信号输入通道选择(1:通道CH1,0:通道CH0)
        DO =ch; //选择通道0
        CLK=1; //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CLK=0; //时钟下降沿
        DO =1; //数据线置高,准备接收数据
        for(i=0;i<8;i++) //从高位移入数据
        {
                CLK=1;
                CLK=0; //时钟下降沿,AD0832输出数据,高位(MSB)先
                Data1=Data1<<1;
                if(DO==1)
                        Data1=Data1|0x01; //数据左移位,补0 ,如果数据为“1”,移入1, 如果数据为“0”,移入0,
        }
        for(i=0;i<8;i++) //从低位移入数据
        {
                Data2=Data2>>1;
                if(DO==1)
                        Data2=Data2|0x80; //数据右移位,补0,如果数据为“1”,移入1如果数据为“0”,移入0,
                CLK=1;
                CLK=0; //时钟下降沿,AD0832输出数据,高位(MSB)先
        }
        //数据线置高,释放总线,完成一次转换
        CLK=1;
        DO =1;
        CS =1;
        return (Data1==Data2)?Data1:0; //   如果相等输出data1  or  0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读取0832的高8位更改为temp1|=DO;没有问题,但把读取低8位更改为temp2|=DO;不行。
因为读取DO的是位数据 ...

原来如此,感谢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