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延时问题 用定时器代替

楼主(2021-10-23):
举例
for(i = 0; i<10; i++)
{
    PCA_PIN_LV_UPDETE(10);     //更新频率函数
    Delay100ms();                      //延时函数

    PCA_PIN_LV_UPDETE(50);    //更新频率函数
    Delay100ms();                     //延时函数

}
就上面这样的效果 我想让这两个函数定时器执行   用定时器可以实现吗  可否知道一下 谢谢 ;

我的定时器中断函数里面就一个变量在 自己++   名称是 count++;

网友A:
没太看明白,那个for什么意思?
我就瞎猜吧,定时器定时2ms一般都能做到吧?然后中断这样写: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if(++count == 50)     // 全局 Uchar 变量 50次等于100ms
    {
           count = 0;
           if(PCA10)
           {
                 PCA10 = 0;     //全局 bit标志
                 PCA_PIN_LV_UPDETE(10);     //更新频率函数
            }
            else
            {
                 PCA10 = 1;
                 PCA_PIN_LV_UPDETE(50);    //更新频率函数
             }
       }
}

网友B:
定时器中断延时,你可以这样写: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int delay_ms;
bit delay;
sbit LED = P3 ^ 2;
void InitTimer0(){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InitTimer0();
    while (1) {
        delay_ms = 500;
        delay = 1;
        while (delay);
        LED = !LED;
    }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12Mhz 1mS定时器中断
    TH0 = 0xFC;
    TL0 = 0x18;
    if (delay && !--delay_ms) {
        delay = 0;
    }
}

网友A:
还是把 for 10  给忘了……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if(countA != 0)     //全局变量, 代替你for 循环里的次数,主程序里 countA = 10 就跑10次
    {
    if(++count == 50)     // 全局 Uchar 变量 50次等于100ms
    {
           count = 0;
           if(!PCA50)
           {
                 PCA50 = 1;     //全局 bit标志
                 PCA_PIN_LV_UPDETE(10);     //更新频率函数
            }
            else
            {
                 PCA50 = 0;
                 PCA_PIN_LV_UPDETE(50);    //更新频率函数
                 CountA--;
             }
       }
    }
}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已经弄好了   谢谢 哈哈哈   我要是描述的意思就是  用定时器写一个可以随时调用的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