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阵键盘数码管显示 Proteus仿真代码 数码管显示不完整

楼主(2021-10-23):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1(int x){
        uint i,j;
        for(i=0;i<123;i++)
                for(j=0;j<x;j++);
}

//uchar led[]={0x0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71 };

unsigned int num[]={0xee,0xed,0xeb,0xe7,0xde,0xdd,0xdb,0xd7,
                                        0xbe,0xbd,0xbb,0xb7,0x7e,0x7d,0x7b,0x77};

unsigned char hang[]={0xef,0xdf,0xbf,0x7f};
        uchar key_scan(){
                uchar a,i,n;
                for(a=0;a<4;a++){
                        P1=hang[a];
                        if(P1!=hang[a]){
                                delay1(100);
                                if(P1!=hang[a]){
                                        for(i=0;i<4;i++){
                                                if(P1==num[4*a+i]){
                                                        n=4*a+i+1;
                                                }
                                        }
                                }
                        }
        }
        return n;
}

main()
{
        P2=0XFE;
        while(1)
        {
                P0=led[key_scan()];
        }
}

Proteus7.5版本的dsn工程文件下载:

网友A(2022-06-15):
请问为什么我的仿真数码管显示不完整啊

网友B(2023-06-07):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我的仿真数码管显示不完整啊

可以检查一下电阻

网友C:
编号数组={119,183,215,231,123,187,219,235,125,189,221,237,126,190,222,238}这样就完成了对矩阵键盘的重编正好用上前些天写的对无序数组四分快速查找算法.

网友C:
依据不同电路图重新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