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收发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
单片机串口接受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flag;
uchar a[10];
uchar count=0;
void main()
{
         TMOD=0x20;          //定时器T1工作于方式2
        SCON=0x40;          //SCON=0100 0000B,串口工作方式1
    PCON=0x00;          //PCON=0000 0000B,波特率9600
    TH1=0xfd;           //根据规定给定时器T1赋初值
    TL1=0xfd;           //根据规定给定时器T1赋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T1
        REN=1;              //允许接收
        EA=1;               //开起总中断开关
        ES=1;               //需要用到串行口的中断所以ES=1就是把串行口的中断打开了
        while(1)            //进入循环
        {
                 if(flag==1)     //等待中断的来临,然后flag就会被赋值为1
                {
                        if(a[7]==0x31)             //如果发送的数据最后一位为1的话(“15000101”最后一位1
                        P1=0xFE;                   //对应的就是十六进制的0x31)  0xfe对应1111 1110 就第
                                       //一盏灯亮
                        else if(a[7]==0x32)        //以此类推
                        P1=0xFD;
                        else if(a[7]==0x33)        //以此类推
                        P1=0xFC;
                        else
                        P1=0x00;                   //发送为其他数据时灯全亮
                        flag=0;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设置中断函数
{
        temp=SBUF;                       //当有中断时把传过来的数据暂存到temp中
        RI=0;                            //把设置中断的标志初始化,等待下一中断
        if(temp==0x00)                   //当到达最后一位
        {
                a[count]=temp;
                count=0;                     //计数器初始化为下一次中断准备
                flag=1;                      //标志置1进入主函数,进行端口的赋值
        }
        else
        {
                 a[count]=temp;
                count=count+1;
        }
}

Proteus7.5版本的dsn文件与发送程序下载:

网友A(2021-11-10):
这个程序看的一知半解,我再努力看两篇。

网友A:
能问一下楼主,所有收到的消息都转成FLAG,这个好麻烦,我要写一个程序PC端要下发几十种命令,这个程序怎么写呢?有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