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ESP8266,用AP模式设置了热点,但是手机搜索不到相同热点

楼主(2021-10-23):
UartWriteStr("AT+CWSAP=\"ESP8266\",\"12345678\",1,4\r\n"); 打算做一个51单片机和ESP8266-01s的东西,手机APP可以通过WiFi连接

这个我按网上教程是设置了一个WiFi名叫ESP8266,密码12345678这样的一个热点,但是我上电后用手机连热点,没有搜索到ESP8266的名字,只有一个WiFi名为ESP_DA2AC,而且这个热点是没有密码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事先为了做这个东西查阅了一些资料,ESP8266的供电是没问题的,我用DC底座连充电宝是5V的,另外在某宝上买了一个降压小板转3.3,程序是keil4里面写的,直接烧录到51里。我觉得网上太多的ESP8266资料,什么刷固件,或者是用串口调试这种的,一头雾水。之前在论坛里搜索相关题目,有楼主说单片机和这个WiFi模块要共地。不是很理解这个共地具体的意思,因为我接触单片机不久从来都只有一条地

楼主:
现在面临专业实习,挺迷茫的,电信专业,不知道做什么好,校招岗位都是电子工程师硬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FPGA工程师,太多的不懂了,太多的不会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我感觉什么都学了一点,又什么都不懂。

网友A:
请确认手机是否支持5G频段的WiFi?

网友B:
能收到ESP_DA2AC并且信号强度满格的话,就说明8266有工作在AP状态了,只是你的程序没改过来

网友C:
可以直接用透传固件的ESP8266,不用繁琐的AT指令,8266模块就是一个串口到无线的透传
透传收发测试

对ESP8266做参数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手机是否支持5G频段的WiFi?

ESP8266只支持2.4G频段,只需要手机有WiFi就能连

网友D:
波特率正不正确,还有就是https://blog.csdn.net/huang4998802/article/details/109021605这篇文章里面介绍了AT指令写入flash区

网友C:
上传一个WIFI无线透传测试设置软件,不用AT指令,就能轻松实现WIFi到串口数据透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手机是否支持5G频段的WiFi?

8266只支持2.4G不支持5G,所以手机是否5G支持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手机是否支持5G频段的WiFi?

可以连5GHZ的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收到ESP_DA2AC并且信号强度满格的话,就说明8266有工作在AP状态了,只是你的程序没改过来

应该改哪一方面的代码呢?我用keil4写的,用开发板直接烧录进51单片机了。代码写的AP模式,WiFi名称和密码也设置了。昨天问人,说可能是硬件的问题?ESP8266被人刷过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用透传固件的ESP8266,不用繁琐的AT指令,8266模块就是一个串口到无线的透传
透传收发测试

我是用代码设置的,用这个串口设置软件应该要有专门的烧写器吧,我还没有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特率正不正确,还有就是https://blog.csdn.net/huang4998802/article/details/109021605这篇文章里面介绍 ...

波特率是96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改哪一方面的代码呢?我用keil4写的,用开发板直接烧录进51单片机了。代码写的AP模式,WiFi名称和密 ...

除非被锁死无法写入代码,否则后写的就会覆盖前面的。试试清除Flash看看。

楼主:
我下午查阅了网上前辈的一些作品,经验。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本身入手。先购买一下烧录器,看看ESP跟电脑连接是不是能用串口调试助手配置

楼主(2021-11-22):
已解决,通过串口调试可以用,但是换单片机上又不行了,最后发现是波特率不对。用AT指令在串口上设置9600就好了

网友E(2022-02-15):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手机是否支持5G频段的WiFi?

2.4G,ESP8266不支持5G

网友F(2022-05-20):
引用 楼主:
已解决,通过串口调试可以用,但是换单片机上又不行了,最后发现是波特率不对。用AT指令在串口上设置9600就 ...

我也是,通过电脑调试可以连上并且可以发送数据,波特率也调了,上单片机就是不行,串口调试就还是可以用,你8266管脚的接线时怎么样的呢?可以给我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