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ST7565代码一般多大?

楼主:
同一简单测试的代码,刚试过用2种编译器的结果,装不进204EA,大家的一般多大?谢谢

网友A(2021-10-24):
204才4K,好歹一个字库就超了,怎么也得8K以上,我都是用16k,大一些,复杂一些的菜单,甚至得用32或者60

网友B:
字库这个东西吧……, 不是说你一定都会用到,真的有必要的话,自己阉割一下,把需要的留着不需要的删了,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4才4K,好歹一个字库就超了,怎么也得8K以上,我都是用16k,大一些,复杂一些的菜单,甚至得用32或者60

临时试试,手上能动的51就204EA和408AS,但408AS的没设引脚,实际打算用STC8H1K28 和 STC15F60S2
还在画板,做个脱机烧写AT28C64的       打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字库这个东西吧……, 不是说你一定都会用到,真的有必要的话,自己阉割一下,把需要的留着不需要的删了, ...

字库能减小还可以外挂,就是这次选型失误了,32脚的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