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佬: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__asm'

楼主(2021-10-23):
#include<reg2.h>
#define P0
#define E
//*********************************************************************
sbit EN=P1^1;
sbit RS=P2^0;
sbit RW=P2^1;

//******************************************************************
char str[]="Goodbye World!";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RW=0;
        RS=0;
        E=1;
        P0=com;
        E=0;
        delayms(1);
}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RW=0;
        RS=1;
        E=1;
        P0=dat;
        E=0;
        delayms(1);
}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om(0x38);
        delayms(10);
        lcdwritecom(0x0c);
        delayms(10);
        lcdwritecom(0x06);
        delayms(10);
        lcdwritecom(0x01);
        delayms(10);
        lcdwritecom(0x38);
        delayms(10);
}

//*******************************************************************
void main()
{
        char i;
        lcdinit();
        lcdwritecm(0xc0);
        for(i=0;i<14;i++)
        {
                lcdwritedat(str[i]);
        }
        while(1);
}

楼主:
P0=dat;
        E=0;
就这两个地方有什么不对的吗?LCD1602显示屏读写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0=dat;
        E=0;
就这两个地方有什么不对的吗?LCD1602显示屏读写部分

P0已经在reg52.h声明了,#define P0要注释掉。E没有声明根据分析应该是EN,#define E也要注释掉。

网友B:
把02和03行去掉,后面程序的E改为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已经在reg52.h声明了,#define P0要注释掉。E没有声明根据分析应该是EN,#define E也要注释掉。

去掉之后就错了,所以才改动的
1602.c(40): error C202: 'P0': undefined identifier
1602.c(41): error C202: 'EN':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已经在reg52.h声明了,#define P0要注释掉。E没有声明根据分析应该是EN,#define E也要注释掉。

1602.c(40): error C202: 'P0': undefined identifier
1602.c(41): error C202: 'EN':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C:
你的头文件怎么是reg2.h,还有P0端口已经在头文件里定义了,不需要再用define定义

网友C:
#include"reg51.h"//51单片机头文件
/*相关引脚的定义*///该部分可以自己去定义,我是学习51单片机时选择普中单片机开发板。
sbit rs=P2^6;    //命令/数据选择
sbit rw=P2^5;    //读写口
sbit  e=P2^7;    //锁存控制
sbit tou=P2^4;
/*函数声明*/

void LCD1602_SetArea(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LCD1602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ar);
void LCD1602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ing);
//void LCD1602_ShowArra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Array,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LCD1602_ShowNumber_Intege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int IntegerNumber,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InitLCD();

/*延迟函数的定义*/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939;j++);
}
//向LCD写一命令
void wcode(unsigned char t)
{
  rs=0;           // 写的是命令
  rw=0;           // 写状态
  e=1;            //使能
  P0=t;           //写入命令
  DELAY_nMS(2);      //等待写入,如果时间太短,会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e=0;            //数据的锁定
}
//向LCD写一数据
void wdata(unsigned char t)
{
  rs=1;          // 写的是数据
  rw=0;          // 写状态
  e=1;           //使能
  P0=t;          //写入数据
  DELAY_nMS(2);     //等待写入,如果时间太短,会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e=0;           //数据的锁定
}
//LCD设置坐标位置
void LCD1602_SetArea(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switch(Y)
    {
        case 0: wcode(0x80 + X); break;
        case 1: wcode(0xC0 + X); break;
        default:break;
    }
}
//LCD显示字符
void LCD1602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ar)
{
    LCD1602_SetArea(X,Y);                           // 设置显示坐标
    wdata(Char);                        // 显示指定字符
}
//LCD显示字符串
void LCD1602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ing)
{
    LCD1602_SetArea(X,Y);                           // 设置显示坐标
    while(*String)
    {
        wdata(*String);
        String++;
    }
}

//LCD初始化
void InitLCD()
{
   wcode(0x01);          //清屏
   wcode(0x06);   //输入方式控制,增量光标不移位
   wcode(0x0e);   //显示开关控制
   wcode(0x38);   //功能设定:设置16x2显示,5x7显示,8位数据接口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nitLCD();
        LCD1602_ShowString(0,0,"hello world");
        while(tou);
    wcode(0x01);          //清屏
}

我这有个lcd1602的代码,你可以参考参考,还有你那个写入数据和使能太快了,可能会出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P0=dat;
        E=0;
就这两个地方有什么不对的吗?LCD1602显示屏读写部分

有问题,你的使能端定义的是EN,而你用的是E,E不指向任何端口

网友D:
#define P0
#define E

网友E:
#include<reg2.h>               <===   这个头文件,真的存在么?
#define P0                         <===    define 是重定义的意思, 你定义  P0  为  ???? 空气?
#define E                           <===    define 是重定义的意思, 你定义  E  为  ???? 空气?

只有一种情况下,define 重定义为空气,一般是条件编译, 判断是否有 define 这个 符号,但是你下面有了赋值操作,那么问题来了, 你给空气赋值?

网友F:
多处抄写错漏
#include<reg52.h>

//*********************************************************************
sbit EN=P1^1;
sbit RS=P2^0;
sbit RW=P2^1;

//******************************************************************
char str[]="Goodbye World!";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RW=0;
        RS=0;
        EN=1;
        P0=com;
        EN=0;
        delayms(1);
}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RW=0;
        RS=1;
        EN=1;
        P0=dat;
        EN=0;
        delayms(1);
}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om(0x38);
        delayms(10);
        lcdwritecom(0x0c);
        delayms(10);
        lcdwritecom(0x06);
        delayms(10);
        lcdwritecom(0x01);
        delayms(10);
        lcdwritecom(0x38);
        delayms(10);
}

//*******************************************************************
void main()
{
        char i;
        lcdinit();
        lcdwritecom(0xc0);
        for(i=0;i<14;i++)
        {
                lcdwritedat(str);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