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几句简单的单片机C语言代码,不是很理解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LED0=!LED0;
LED0一开始是1吗?然后!LED0是0 的意思吗?
求指点

网友A(2021-10-24):
LED0 = !LED0;
正确的理解,应该是: LED0的状态改变的意思。
即,同样执行这句话, 当LED0 之前是   开, 那么,就变成 关 , 如果之前是 关  , 就变成  开 ,

网友B:
取反,原来是什么值,取相反的值。

网友C:
LED0 = !LED0;

LED0 取反   如果前一状态为 1 ,执行后为 0 。
如果前一状态为 0 ,执行后为 1 。

网友D:
“!”是C语言中的“非”运算,即取反。

说白了就是,如果灯亮着,就熄灭它;如果灯没亮,就点亮它。

网友E:
就是在原来的状态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