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寄存器返回E0是什么回事?

楼主(2021-10-24):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各通道地址设置。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论坛›嵌入式/单片机论坛›51单片机›NRF24L01无线模块多机通信单片机程序 上位机+下位机

网友B:
是哪一个寄存器返回E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哪一个寄存器返回E0呢?

状态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各通道地址设置。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论坛›嵌入式/单片机论坛›51单片机›NRF24L01无线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