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编译错误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LED1'

楼主(2021-10-24):
怎么改都有这个错误DS1302.c(20):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LED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nsigned char u8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1^2;
sbit T_RST=P1^3;
sbit T_CLK=P1^7;
sbit T_IO=P2^3;

sbit s7=P3^0;
sbit s6=P3^1;
sbit s5=P3^2;
sbit s4=P3^3;

u8 LED1,LED2,LED4,LED5,LED7,LED8;
u8 time1,time2,time4,time5,time7,time8;

u8 select_function;

unsigned char timechar[]={"TIME:"};
unsigned char datechar[]={"DATE:"};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0XD8;
        TL0=0XF0;
        ET0=1;
        EA=1;
        TR0=1;
}

void time_calculate()
{
        time1++;
        if(time1==60)
        {
                time1=0;
                time2++;
        }
        if(time2==60)
        {
                time2=0;
                time3++;
        }
        if(time3==24)
        {
                time1=0;
                time2=0;
                time3++;
        }
}
//*********************************************************************************

void  WriteB(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T_IO=dat&0x01;
        T_CLK = 1;
        T_CLK = 0;
        dat = dat >> 1;
   }
}

unsigned char  ReadB(void)
{
    unsigned char i,readdat=0;
    for(i=8; i>0; i--)
    {
        readdat=readdat>>1;
        if(T_IO)
        {
            readdat|=0x80;
        }
        T_CLK = 1;
        T_CLK = 0;
    }
    return(readdat);
}

void  W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T_RST = 0;
    T_CLK = 0;
    _nop_();
    _nop_();
    T_RST = 1;
    _nop_();
    _nop_();
    WriteB(address);
    WriteB(dat);
    T_CLK = 1;
    T_RST =0;
}

unsigned char  R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at=0;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WriteB(address);
    dat = ReadB();
    T_CLK = 1;
    T_RST =0;
    return(dat);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0,j=0;
    for(i=0;i<n;i++)
    {
      for(j=0;j<120;j++);
    }
}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RS=1;
    RW=0;
    E=0;
    P0=dat;
    delay(5);
    E=1;
    E=0;
}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RS=0;
    RW=0;
    E=0;
    P0=com;
    delay(5);
    E=1;
    E=0;
}
void Initlcd()
{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

void keypros()
{
        if(s6==0)
        {
                delay(10);
          if(s6==0)
           {
                   select_function++;
                   if(select_function==4)select_function=0;
                   if(select_function!=0)TRO=0;
           }while(!s6);
          if(select_function==0)TRO=1;
   }
        /**********************************************************/
        if(select_function==1)
        {
                if(s5==0)
                {
                        time1++;
                        if(time1>=60)time1=0
                        }while(!s5);
                if(s4==0)
                {
                        if(time1==0)time1=60;
                        time1--;
                }while(!s4);
        }
        /**********************************************************/
if(select_function==2)
        {
                if(s5==0)
                {
                        time2++;
                        if(time2>=60)time2=0
                        }while(!s5);
                if(s4==0)
                {
                        if(time2==0)time2=60;
                        time2--;
                }while(!s4);
        }
/**********************************************************/
        if(select_function==3)
        {
                if(s5==0)
                {
                        time3++;
                        if(time3>=24)time3=0
                        }while(!s5);
                if(s4==0)
                {
                        if(time3==0)time3=24;
                        time3--;
                }while(!s4);
        }
        LED1=time1%10;
        LED1=time1/10;

        LED2=time2%10;
        LED2=time2/10;

        LED3=time3%10;
        LED3=time3/10;

}
//************************ÖD¶Ï£¨Ã¿¸ô10msÖD¶Ïò»′Σ¬Ë¢DÂ걼䣩***********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k=0;
        TH0=0xD8;
        TL0=0xF0;
        k++;
        if(k==50)
        {
                k=0;
                timer_calculate();
        }
}

//*********************************************************************
void display()
{
   lcd_pos(0x07);
         lcdwriteData(LED8+'0');
   lcd_pos(0x08);
         lcdwriteData(LED7+'0');
         lcd_pos(0x09);
         lcewriteData('-');
/*****************************/
         lcd_pos(0x0A);
         lcdwriteData(LED5+'0');
   lcd_pos(0x0B);
         lcdwriteData(LED4+'0');
         lcd_pos(0x0C);
         lcewriteData('-');
/****************************/
         lcd_pos(0x0D);
         lcdwriteData(LED2+'0');
   lcd_pos(0x0E);
         lcdwriteData(LED1+'0');
         lcd_pos(0x0F);
         lcewriteData('-');

}
//***********************************************************************

//***********************************************************************

void main()
{
    Initlcd();
    show_string(display);
        Time0Init();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LED5=0;
        LED6=0;
        LED7=0;
        LED8=0;
        select_function=0;
        time1=0;
        time2=0;
        time3=0;

        show_string(display)

    while(1)
    {
                        keypros();
      display();
    }
}

网友A:
第3行#define unsigned char u8  用错了,   改为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网友B:
因该是 #define u8 unsigned char才对

网友C:
双击错误跳到程序错误处

网友D:
如果,你不愿意用typedef , 非要用 define 的话,

要这样写: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当然,正确的用法,应该是typedef,用define的话,以后,会有很多吃苦头的地方。

网友E: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应该是这么写,你的顺序错了,导致u8并没有实现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