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C8G1K08A单键依次点亮7种亮灯模式后,第8次循环有时能跳出有时不能跳出循环

楼主(2021-10-24):
单片机STC8G1K08A
单键每按下一次就点亮一种模式,依次点亮7种亮灯模式后,第8次循环点亮前7种模式,但按下按键有时能跳出有时不能跳出第8种模式。

#include <stc8.h>
sbit      K=P5^5;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k,m;
                        for(m=0;m<9000;m++);
                                for(k=0;k<i;k++);
        }

void port_mode()
        {
                P3M1=0X00;P3M0=0X00;P5M1=0X00;P5M0=0X0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port_mode();
                                        P5=0XE0;
                                        P3=0X00;
                                        while(1)
                 {
                                        if(K==0)
                                        {
                                                                delay(1200);
                                                                if(K==0)
                                                                {
                                                                 while(!K);
                                                                 delay(1200);
                                                                 if(++i==9)i=1;
                                                                }
                                        }
                                         switch(i)
                                        {
                                                         case  1:P3=0x02;break;
                                                         case  2:P3=0x04;break;
                                                         case  3:P3=0x08;break;
                                                         case  4:P3=0x06;break;
                                                         case  5:P3=0x0a;break;
                                                         case  6:P3=0x0c;break;
                                                         case  7:P3=0x0e;break;
                                                         case  8:
                                                                     P3=0x02;
                                                                     delay(50000);
                                                                     P3=0x04;
                                                                     delay(50000);
                                                                     P3=0x08;
                                                                     delay(50000);
                                                                     P3=0x06;
                                                                     delay(50000);
                                                                     P3=0x0a;
                                                                     delay(50000);
                                                                     P3=0x0c;
                                                                     delay(50000);
                                                                    P3=0x0e;
                                                                    delay(50000);break;

                                                        default:P3=0X00;break;
                                        }

                        }
        }

网友A:
delay(1200);     是用执行空操作的方式来延时,所以很容易出现检测不到按键动作 。要解决的话只能用外部中断来捕捉按键动作。

楼主:
谢谢回复,我再按您给的提示尝试一下。

网友B:
因为按键第8次进入流水灯期间按键无效,流水灯结束时按键难以及时操作,键值 i 没有改变,所以继续进入流水灯。要在流水灯结束时键值清0。
#include <stc8.h>

sbit      K=P5^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 (--k)
        {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port_mode()
{
        P3M1=0X00;
        P3M0=0X00;
        P5M1=0X00;
        P5M0=0X0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port_mode();
        P5=0XE0;
        P3=0X00;
        while(1)
        {
                if(K==0)
                {
                        delay(20);
                        if(K==0)
                        {
                                if(++i==9)i=1;
                                while(!K);
                        }
                }
                switch(i)
                {
                        case  1:P3=0x02;break;
                        case  2:P3=0x04;break;
                        case  3:P3=0x08;break;
                        case  4:P3=0x06;break;
                        case  5:P3=0x0a;break;
                        case  6:P3=0x0c;break;
                        case  7:P3=0x0e;break;
                        case  8:
                                        P3=0x02;
                                        delay(1000);
                                        P3=0x04;
                                        delay(1000);
                                        P3=0x08;
                                        delay(1000);
                                        P3=0x06;
                                        delay(1000);
                                        P3=0x0a;
                                        delay(1000);
                                        P3=0x0c;
                                        delay(1000);
                                        P3=0x0e;
                                        delay(1000);
                                        i=0;break;
                        default:P3=0X00;break;
                }
        }
}

网友C:
可能的原因:
1、按键防弹动未做洽当。
2、延时程序占用CPU时间。(在此时间里你按键了,但程序死在延时当中,还未出来呢)
解决建议:
1、按键用中断方式识别。
2、延时用定时器做(设立一个延时标记,在定时器中看到标记就对其它计时,到时后清除它或设置一个你希望的东东,供你延时判断用)。
3、主程序延时处理时,只判断看延时标记,有则执行你想做的事,无则立即退出。这样既办了事,又不耽误时间。

网友D:
在执行CASE 8部分,有很长的延时,没有办法检测到按键。一直到这部分执行完,再次跑到按键检测,才能检测按键,只有在这时检测到按键了,才能退出。所以1一直按着不放,等到按键检测那;2在刚退出case 8操作时,按键按下,刚好可以检测到,而由于这个检测时间比case 8操作的时间小很多,所以有时灵有时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