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Arduino手机编程——Hello串口

楼主:
串口即串行通信的接口,是Arduino与上位机通信的主要方式。
蜗牛控制器将串口升级为蓝牙通信,但并不影响串口的使用,因为蓝牙模块也是通过串口协议访问的。

蜗牛将数据串口发送给蓝牙,蓝牙负责与手机之间的通信,而我们只需要关心前半部分即可。

今天我们就通过“Hello串口”的例子开启蜗牛与外界的交流!
一、实验目的
  • 学习蜗牛控制器的串口使用
  • 熟悉蜗牛手机编程方式
二、所需硬件
  • Woniu控制器
三、电路
    无需额外的电路。
四、认识串口
串口是串行通信的接口,是蜗牛控制器与外界数据交换的主要方式。
  • 硬件上,串口对应蜗牛控制器上第0号引脚和第1号引脚,数据的0和1通过这里与外界进行交互;
  • 软件上,串口是一种协议,定义了通信双方准确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的规则。
串口很复杂,但我们不必过多关心底层的细节,研发工程师们已经将它们封装成了一个个功能函数,而蜗牛又进一步将它们封装成更易理解的积木,我们只需学会使用它们就可以了。

  • 打开串口:是进行串口通信的第一步;
  • 串口发送:主要包括三种发送方式——发送单字节、发送多字节(最后不换行)以及发送多字节(最后换行);
  • 串口接收:通过读取接收字符数量判断串口是否接收到数据,数量大于0表示接收到,后续可以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读取,也可以整体读取为一个字符串。
以上就是串口的所有基本操作,剩下的就是如何灵活运用了。

五、编程
1.打开串口
在“串口”积木组中选择“打开串口”积木,将其拖放到右侧的“初始化区”,见下图所示。

注意:蜗牛控制器的波特率必须设置为115200

2.串口输出
本例输出“Hello,串口”,输出的是多字节的字符串,所以除了选用“串口”积木组中的“打印(自动换行,println)”积木外,还要选择“文本”积木组中的“字符串”积木。
将上述两个积木拖放到程序区,并彼此靠近吸合在一起,最后修改字符串积木上的文字为“Hello,串口”。

3.延迟等待
因为单片机执行速度很快,执行上述语句大概只需要几十微秒,为防止串口堵塞,必须加一个延迟等待。
延时等待积木位于左侧的“控制”积木组。

注意:延时等待积木的时间单位是毫秒,1秒=1000毫秒。
由此就完成了“Hello,串口”程序的编制,见下图所示。

六、程序下载
1.蜗牛控制器供电
供电后,其上的蓝色指示灯会处于闪烁状态,表明蜗牛控制器正常工作了。
2.手机环境配置
使用蜗牛手机APP时,需要打开手机的蓝牙和GPS定位功能,同时保证蓝牙未被其它设备连接。
3.连接蜗牛控制器
点击左上角的“连接”按钮,稍等片刻,按钮由灰底“连接”切换为黄底“断开”,表明连接成功。此时中间的“下载”按钮也变为可用状态,点击“下载”按钮开始程序编绎和下载,可以看到“下载”按钮切换为百分号数字进度条,指示着下载进度。

七、交互窗口
程序下载完成后,就可以打开手机上的交互窗口,查看蜗牛控制器发上来的打招呼信息了。
点击APP最上面的“交互”按钮,即可弹出“交互窗口”

可以看到,交互窗口中每0.5秒增加一行“Hello,串口”字符串。点击右上角的“清空”按钮,可清空接收接收窗口里的数据。
点击手机屏幕黄色以外的灰度区域,可立即退出交互窗口。

=======================================
蜗牛编程APP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8gT5V_rgy69XK6mc0FtqQ
提取码:x3mf

网友A(2023-01-17):
软件下载安装好 不显示 通用栏 下面全是空白的 是这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