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把两个C程序整合到一起运行?

楼主(2021-10-24):
程序一
//功能 :七彩呼吸

#include <STC8G.h>
//端口定义
sbit GREEN    =    P3^1;//红光控制端,0点亮
sbit RED  =    P3^2;//绿光控制端,0点亮
sbit BLUE   =    P3^3;//蓝光控制端,0点亮

void port_mode()
{
        P3M1=0X00;P3M0=0X00;P5M1=0X00;P5M0=0X0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RGB(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G ,unsigned char B);

void main (void)
{
    RED = 0 ; GREEN = 0 ; BLUE = 0 ;

                        port_mode();
                        P3=0X01;
    while (1)
    {
        RGB(1,0,0);
        RGB(0,1,0);
        RGB(0,0,1);
        RGB(0,1,1);
        RGB(1,1,0);
        RGB(1,0,1);
        RGB(1,1,1);
                          RGB(0,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7色光依次逐渐变亮
void RGB(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G ,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int pwm , set = 2000 ;
    for(pwm=1;pwm<set;pwm++)//渐亮
    {
             RED    = 0;        //熄灭LED
             GREEN  = 0;
             BLUE   = 0;
             Delay(set-pwm);//延时长
             RED    = R;
             GREEN  = G;
             BLUE   = B;
             Delay(pwm);//延时长
    }
                for(pwm=set-1;pwm>0;pwm--)//渐暗
    {
             RED    = 0;        //熄灭LED
             GREEN  = 0;
             BLUE   = 0;
             Delay(set-pwm);//延时长
             RED    = R;
             GREEN  = G;
             BLUE   = B;
             Delay(pwm);//延时长
    }
}

======================================================================
程序二
//功能:七彩单色显示
#include <stc8.h>
sbit      K=P5^5;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k,m;
                        for(m=0;m<1000;m++);
                                for(k=0;k<i;k++);
        }

void port_mode()
        {
                P3M1=0X00;P3M0=0X00;P5M1=0X00;P5M0=0X0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port_mode();
                                        P5=0XE0;
                                        P3=0X00;
                                        while(1)
                 {
                                        if(K==0)
                                        {
                                                                delay(1200);
                                                                if(K==0)
                                                                {
                                                                 if(++i==9)i=1;
                                                                }
                                        }
                                         switch(i)
                                        {
                                                         case  1:P3=0x02;break;
                                                         case  2:P3=0x04;break;
                                                         case  3:P3=0x08;break;
                                                         case  4:P3=0x06;break;
                                                         case  5:P3=0x0a;break;
                                                         case  6:P3=0x0c;break;
                                                         case  7:P3=0x0e;break;
                                                        default:P3=0X00;break;
                                        }
                                                        while(!K);
                                                        delay(1200);
                        }
        }

网友A:
把main 的内容 合并到一起,确保只有一个 main, 注意main里面 while(1) 也是只有一个,所以while(1) 里面贴一起,外面的贴一起,   其他的子函数随便贴在一个文件里,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合并后当按键按第二次后就一直执行case 2: y=8; break;再按下按键却不能执行后面的程序了,能否帮忙检查一下错误呢?

#include <stc8.h>

sbit      K=P5^5;
sbit GREEN    =    P3^1;//红光控制端,0点亮
sbit RED  =    P3^2;//绿光控制端,0点亮
sbit BLUE   =    P3^3;//蓝光控制端,0点亮
unsigned char y=0;

//void Delays(unsigned int t);
void RGB(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G ,unsigned char B);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k,m;
                        for(m=0;m<9000;m++);
                                for(k=0;k<i;k++);
        }

void fuxi()
{
                if(y==0)
                {
                        P3=0x00;
                }
                if(y==1)
                {
                        P3=0x02;
                }
                if(y==2)
                {
                        P3=0x04;
                }
                if(y==3)
                {
                        P3=0x08;
                }
                if(y==4)
                {
                        P3=0x06;
                }
                if(y==5)
                {
                        P3=0x0a;
                }
                if(y==6)
                {
                        P3=0x0c;
                }
                if(y==7)
                {
                        P3=0x0e;
                }
                if(y==8)

                {

                        RGB(1,0,0);
                        RGB(0,1,0);
                        RGB(0,0,1);
                        RGB(0,1,1);
                        RGB(1,1,0);
                        RGB(1,0,1);
                        RGB(1,1,1);
                        RGB(0,0,0);
          }

}

void key()
{
  unsigned char x;
  if(K==0)
  {
    delay(50);
    if(K==0)
    {
      while(!K);
      x++;
      if(x==9)
      x=1;
      if(y==9)
      x=1;
      switch(x)
      {
        case 1: y=1; break;
        case 2: y=8; break;
        case 3: y=3; break;
                                case 4: y=4; break;
        case 5: y=5; break;
        case 6: y=6; break;
                                case 7: y=7; break;
        case 8: y=2;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port_mode()
        {
                P3M1=0X00;P3M0=0X00;P5M1=0X00;P5M0=0X0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RED = 0 ; GREEN = 0 ; BLUE = 0 ;

                                        port_mode();
                                        P5=0XE0;
                                        P3=0X00;

                                        while(1)
                 {
                          key();
                          fuxi();

                        }
        }

        void Delays(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RGB(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G ,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int pwm , set = 2000 ;
    for(pwm=1;pwm<set;pwm++)//渐亮
    {
             RED    = 0;        //熄灭LED
             GREEN  = 0;
             BLUE   = 0;
             Delays(set-pwm);//延时长度
             RED    = R;
             GREEN  = G;
             BLUE   = B;
             Delays(pwm);//延时长度
    }
                for(pwm=set-1;pwm>0;pwm--)//渐暗
    {
             RED    = 0;        //熄灭LED
             GREEN  = 0;
             BLUE   = 0;
             Delays(set-pwm);//延时长度
             RED    = R;
             GREEN  = G;
             BLUE   = B;
             Delays(pwm);//延时长度
    }
}

网友A:
unsigned char x;  放到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x;  放到全局变量

放到全局变量后还是和原来一样。

网友B:
执行case 2: y=8; break;再按下按键却不能执行后面的程序了

是因为 void RGB() 函数里头用了大量的 delay()空操作。单片机接收不了 按键操作。

解决的办法可以用外部中断来接收按键操作。

网友C:
看了下你的程序太乱,需要重写一份,其余全部用定时器中断实现,软件延时尽量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执行case 2: y=8; break;再按下按键却不能执行后面的程序了

是因为 void RGB() 函数里头用了大量的 de ...

感谢您的宝贵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你的程序太乱,需要重写一份,其余全部用定时器中断实现,软件延时尽量不要用。

好的,您的建议非常好。

网友D:
确保新程序只有一个 main 函数,并且定义了所有其他函数和变量。

网友E:
把第二个文件的功能函数复制到第一个文件中去,然后main主函数在自己想要执行的地方调用新加进来的函数。

网友F:
使用时间片的方式运行代码,可以执行多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