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适合小朋友学习的Arduino套件咨询

楼主(2021-10-24):
我是一个Arduino的新手,我想从入门开始学习,但适用于五年级学生有没有套件?请好心的网友能无私的提供一下哪个套件比较好。以便于我学习。先表示谢谢了!

网友A:
Arduino 的入门套件很多,配套的模块种类更多,  资料都可以容易的找到 。  所以你只要买一个最便宜的套件了解一下用法,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兴趣买功能模块就可以。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想一个套件应该有一张清单的吧,可是我连清单都没有,怎么购买?据你的经验,哪个套件紧适合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再请教一个问题:Mixly套件入门级的套件,能推荐一款吗?谢谢!

网友B:
让【五年级学生】学这个?
:浪费小孩的时间。
:如果这个适合【五年级学生】,直接将技学招生年龄改成小学毕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