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的接线问题

楼主(2021-10-24):
请问有人知道现实中LCD12864怎么接线吗,急
主要proteus中CS1和CS2,还有PSB这么接,大佬可以教一下吗,如果我这边接的有问题,也请指出,谢谢啦

网友A:
RS(CS) H/L 并行的指令/数据选择信号;串行的片选信号
PSB H/L 并/串行接口选择:H-并行;L-串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CS) H/L 并行的指令/数据选择信号;串行的片选信号
PSB H/L 并/串行接口选择:H-并行;L-串行

这个我查过,主要老师没教12864,所以我原理图上该怎么接,我程序在proteus里仿真可以了,那实物图制作出来不用改吧,程序里有左右半屏显示,这个在实物图上跑会不会有问题
void LCD12864_Init()
{

    LCD12864_delay(2);
    CS1 = 1;
    CS2 = 1;   /* CS1、CS2都为0是选择全屏 */
    LCD12864_delay(2);

    LCD12864_Off();
    LCD12864_SetPageAdd(0);
    LCD12864_SetRowAdd(0);
    LCD12864_SetColAdd(0);

    LCD12864_On();
    LCD12864_Clear();
}
这个里面CS1到实物制作的时候程序会不会有问题
谢谢啦

网友B:
这种12864,我一般会用串行通信,省IO口。

网友C:
计算器

计算器
我的一这个51单片机计算器就是这样接线的,你可以看一下,还有一个DS1302时钟的接线图

DS1302时钟

DS1302时钟

网友D:
LCD12864在市面上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采用st7920控制器驱动的,有PSB,它一般带有中文字库字模,价格略高一点。另一种是采用KS0108控制器驱动,有CS1和CS2,它只是点阵模式,不带字库。

带中文字库的,采用st7920控制器驱动的128X64是一种具有4位/8位并行、2线或3线串行多种接口方式驱动

楼主:
一个是仿真图,一个是原理图,可以有大佬帮我看一下吗,12864怎么接

网友E:
1、先搞清楚你用的是哪一款【LCD12864】
2、仔细研读【LCD12864】手册(说明书)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这个51单片机计算器就是这样接线的,你可以看一下,还有一个DS1302时钟的接线图

这个我搞好了,只是12864仿真和现实引脚不一样,CS1和CS2我不清楚原理图怎么接线,你的原理图方便发一下吗

网友F:
背光哪个地方应该有个限流电阻的,你看下LCD12864的datasheet,然后滑变的阻值太大了

网友G:
一定要熟读12864的手册,有时候他们采用不同的芯片控制的,还是以规格书为主要参考吧

网友H:
纠结啊。仿真的屏带CS的是不带字库的屏,不带字库的屏,不带字库的屏!!!
不带字库的屏和带字库的屏不只是接法不一样,连程序都不一样。做实物就要知道实物是带不带字库的。
接法不一样,程序不一样。接法不一样,程序不一样。接法不一样,程序不一样。
明白了?
实物研究明白了,就不要研究仿真了。浪费时间。

网友I:
可以查看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