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DS18B20程序调试问题求助

楼主(2021-10-24):
最近在学习DS18B20外设时,接触到了单总线协议。按照DS18B20的DataSheet写了一版程序后,发现一直无法正常显示温度,最后发现是延时的问题,但具体原理一直没想明白。

单片机芯片为STC89C52,晶振为11.0592MHz。一个_nop_()约为1.085us。

这是我写的源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X=P2^6;//(P0为数码管输出端口)
                sbit WX=P2^7;
                sbit DS18B20_IO=P2^2;

                uchar code Table_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_W[]={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char DS18B20_Reset_OK;
                uint num;

                void Delay_Us(uint x);
                void Delay_Ms(uint x);
                void Display(uint x);

                void DS18B20_Init();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char command);
                uchar DS18B20_Read_Byte();
                uint Start_DS18B20();

                void main()
                {
                        while(1)
                        {
                                num=Start_DS18B20();
                                Display(num);
                        }
                }

                void Delay_Us(uint x)//11.0592MHz,一个nop为1.085us
                {
                        uint a;
                        for(a=x;a>0;a--)
                        {
                                _nop_();
                        }
                }

                void DS18B20_Init()
                {
                        DS18B20_IO=1;
                        Delay_Us(2);
                        DS18B20_IO=0;
                        Delay_Us(500);
                        DS18B20_IO=1;
                        Delay_Us(60);
                        if(DS18B20_IO==0)
                        {DS18B20_Reset_OK=1;}
                        else
                        {DS18B20_Reset_OK=0;}
                        Delay_Us(500);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char command)
                {
                        uchar i,temp;
                        temp=command;

                        for(i=0;i<8;i++)
                        {
                                DS18B20_IO=0;
                                _nop_();_nop_();

                                        DS18B20_IO=temp&0x01;
                                Delay_Us(10);//?????
                                        //Delay_Us(60);

                                DS18B20_IO=1;
                                _nop_();_nop_();
                                temp=temp>>1;
                        }
                        Delay_Us(10);
                }

                uchar DS18B20_Read_Byte()
                {
                        uchar i,temp1,temp2;

                        for(i=0;i<8;i++)
                        {
                                DS18B20_IO=0;
                                _nop_(); _nop_();
                                DS18B20_IO=1;
                                _nop_(); _nop_();
                                temp1=DS18B20_IO;
                                temp2=(temp2)>>1|(temp1<<7);
                                Delay_Us(60);
                        }

                        return temp2;
                }

                uint Start_DS18B20()
                {
                        uchar a,b;
                        uint temp=0;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44);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be);
                        a=DS18B20_Read_Byte();
                        b=DS18B20_Read_Byte();
                        temp=b;
                        temp=(temp<<8)|a;
                        temp=temp*0.0625*10+0.5;

                        return temp;
                }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
                                for(b=0;b<1000;b++)
                                {_nop_();}
                        }
                }

                void Display(uint x)
                {
                        P0=0xff;
                        WX=1;
                        WX=0;
                        P0=Table_D[x/100];
                        DX=1;
                        DX=0;
                        P0=Table_W[0];
                        WX=1;
                        WX=0;
                        Delay_Ms(1);

                        P0=0xff;
                        WX=1;
                        WX=0;
                        P0=Table_D[x%100/10]|0x80;
                        DX=1;
                        DX=0;
                        P0=Table_W[1];
                        WX=1;
                        WX=0;
                        Delay_Ms(1);

                        P0=0xff;
                        WX=1;
                        WX=0;
                        P0=Table_D[x%100%10];
                        DX=1;
                        DX=0;
                        P0=Table_W[2];
                        WX=1;
                        WX=0;
                        Delay_Ms(1);
                }

现在字节写入那里是:
DS18B20_IO=temp&0x01;
Delay_Us(10);//?????
//Delay_Us(60);

运行结果如下:

Delay(10)

Delay(10)

按照DataSheet,一位数据的读/要持续最少60us,最大120us的时间。

DataSheet

DataSheet

如果我将字节写入部分改成:

DS18B20_IO=temp&0x01;
//Delay_Us(10);
Delay_Us(60);

运行结果如下:

Delay(60)

Delay(60)

我又参考了一下该开发板上外设的DS18B20例程,发现使用的都是非精确延时。
void delayus(uint t)   //微秒级的延时函数
{
        while(t--);
}

void ds_write_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
        for(i=0;i<8;i++)      //循环8次
        {
                ds=0;          //把总线拉为低电平
                _nop_();        //延时一机器周期,约1微秒
                ds=dat&0x01;    //dat写0x01按位与,目的是先传送dat的最低位
                delayus(6);      //延时,让整个读时序持续60~120微秒
                ds=1;          //把总线释放,让ds等于1
                dat=dat>>1;     //让dat右移一位,准备下一位的写入
        }
                delayus(6);     //延时,让每个函数之间都有一定的间隔停顿
}

void ds_reset()    //单总线初始化函数
{
        ds=1;           //总线先置高,让ds等于1
        delayus(5);      //稍延时
        ds=0;          //主机发送复位脉冲
        delayus(80);    //延时(在480~960ms之间)
        ds=1;          //释放总线,让ds等于1
        delayus(14);    //等待(15~60ms)
        if(ds==0)      //判断总线ds是否等于0
                flag=1;    //flag等于1表示DS18B20存在
        else
                flag=0;    //flag等于0表示DS18B20不存在。
        delayus(20);
}

可是我用Keil的仿真模式查看了一下延时时间,发现和DataSheet以及注释都对不上,让我有点想不明白。
这两个时间差也不够60us啊,Project Option那晶振频率设的也是11.0592MHz,这个问题确实没搞懂
Screenshot 2021-10-24  Screenshot 2021-10-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解决,去研读DS18B20手册,特别是它的读写时序部分。再对比一下,你的程序对它的操作时序,能满足 ...

嗯,您说的很对。最后发现是精确延时函数有问题,导致延时的时间并不是理想的定义的uint x的时间,超过了DataSheet要求的最大值120us,导致最后输出数据紊乱。确实是时序没对好导致的。

网友A:
这个不难解决,去研读DS18B20手册,特别是它的读写时序部分。再对比一下,你的程序对它的操作时序,能满足手册上的要求吗?

楼主:
感谢大佬,验证后发现原来的精确延时方法确实有问题
                void Delay_Us(uint x)//11.0592MHz,一个nop为1.085us
                {
                        uint a;
                        for(a=x;a>0;a--)
                        {
                                _nop_();
                        }
                }

之前做的实验对时序的要求没那么严格,导致没发现这种精确延时方法有问题。
将10us的精确延时改成
                void Delay_Us_10()
                {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

就好了

网友B:
//测试条件12.0MHz晶振/12T MCU,如采用11.0592MHz晶振延时时间*1.085倍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
大致延时长度如下 T=t*2+5us
------------------------------------------------*/
void Delay_2xtus(uchar t)
{
        while(--t);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uint t
大致延时长度如下 T=t*8+6us
------------------------------------------------*/
void Delay_8xtus(uint t)
{
        while(--t);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
大致延时长度如下 T=t*6+11us
------------------------------------------------*/
void delay_6xtus(uchar t)
{
        while(t--);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
大致延时长度如下 T=t*9+16us
------------------------------------------------*/
void delay_9xtus(uint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
大致延时1mS
------------------------------------------------*/
void Delay_ms(uchar t)
{
        while(t--)
        {
                Delay_2xtus(243);
                Delay_2xtus(242);
        }
}

void main()
{
        Delay_2xtus(100);
        Delay_ms(100);
        Delay_8xtus(100);
        delay_9xtus(100);
        delay_6xtus(100);

        while(1);
}
//不同数据类型和写法的延时时间区别
/*
        unsigned char i=10;//2um
        while(--i);//i*2um

        unsigned int i=10;//4um
        while(--i);//i*8us

        unsigned char i=10;//2um
        while(i--);//i*2+2um

        unsigned int i=10;//4um
        while(i--);//i*8+8us
*/